LitteIfuse保护继电器是如何解决问题的(知识一)

楼主(2010-07-21):
什么是保护继电器?
保护继电器是一种智能的装置,它接收输入,将输入与设置点进行比较,并且提供输出。输入可以是电流、电压、电阻和和温度。输出可以包括以指示灯和/或字母数字显示形式的视觉反馈、通信、控制警告、报警和电源通断。

保护继电器可以是机电的或电子的/基于微处理器的。机电继电器是一种淘汰的技术,这种继电器由机械零件组成,这些零件要求定期进行校准,以便保持在预期公差内。微处理器或电子继电器使用数字技术,提供快速、可靠、准确且可重复的输出。使用电子的或基于微处理器的继电器代替机电设计,这样会有许多优点,包括:提高准确性、
附加功能、减少维护、较小的空间要求以及较低的寿命周期费用。

输入
继电器需要获取系统信息,以便做出决定。这些输入可以各种方式进行收集。在有些情况下,现场的电线可以直接连接到继电器。在其他应用中需要附加装置,以便将测得的参数转换成继电器能够处理的格式。这些附加装置可以是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电压耦合器、RTD或其他装置。

设置
许多保护继电器都有可调的设置。用户对设置(检波电平)进行编程,让继电器做决定。继电器将输入与这些设置值进行比较,并相应地做出反应。

处理
一旦对输入进行了连接和对设置进行编程,继电器就会比较这些数值,并做出决定。根据需要,可针对不同的功能进行不同类型的继电器。

输出
继电器有几种方式传达已做出决定的通信。通常继电器会控制一个开关(继电器触点),指明输入已经超过了设置,或者,继电器可以通过视觉反馈(例如:仪表或者LED)提供通知。电子的或微处理器的继电器的一个优点是能够与网络或PLC进行通信。

保护继电器是如何解决电气问题的?
类似于自动调温器在控制家中的空调或炉子时对自动化问题的解决方式,保护继电器也能够解决电气问题。
保护继电器的用途是控测问题(最理想的情况是在问题的初始阶段)同时也消除或显著减少对人员和/或设备的损坏。

下面的阶段说明了电气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第1阶段:
当有良好绝缘的导体暴露于故障引发因素时,例如:潮湿、灰尘、化学品、持久稳定的过载、振动或只是正常的劣化,那么绝缘将开始慢慢劣化。这种小变化,在损坏程度足够严重而引起电气故障之前,将不会立即变得很明显。通过测定电流、电压、电阻或温度的轻微变化,继电器可以探测到有问题正在形成。由于变化的量很小,所以只有精密的装置(例如:灵敏的保护继电器或监控器)才能够在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损坏之前,探测到这些情况,并且指明可能有问题正在形成。

第2阶段:
在问题变得更严重时,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例如:绝缘击穿、过热或过电压。由于从正常到异常的变化很大,所以可使用传统的装置来中断电源。在不能使用保险丝和继电器的情况下,通过探测故障形成的因素(过热、过电压等)保护继电器可以提供附加保护。

第3阶段:
此时,问题已经发生并且引起了损坏。不同类型的保护继电器和监控器可以减少或者消损坏,因为它们可以比传统装置提前探测到问题。

例如:如果一个工厂不断地重置断路器,更换保险丝或维修设备,却找不到问题所在,那么他们可能遇到了过电流。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用户可以安装一个具有过电流保护功能的保护继电器。该继电器测量电流(输入),并且允许用户将级限(设置值)编程到继电器中。设置值一般比保险丝或断路器更灵敏。一旦超过了这些极限,继电器将控制一个内部开关(继电器触点)。用户可以选择使用开关在发重更大的问题之前打开灯(报警显示)或断开电源(并联跳闸)。用户可以使用报警显示,以帮助判断在传统装置清除故障之前的故障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