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的变频器带0.75KW电机行不?

楼主(2010-07-21):
1.5KW的变频器带0.75KW电机行不?

网友A:
以大拖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带两都行

楼主:
是不是保护功能差些?

网友A:
将变频器内电机参数修改成电机铭牌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机参数要设置好,不然过载,电流过大,力矩过大等情况。无法提供有效保护

网友D:
将变频器内电机参数修改成电机铭牌的参数就可以了,没问题,

网友E(2010-09-04):
大带小的好啊!不容易烧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带两都行

网友G:
在变频器内的电机参数要设成实际的电机参数,不然会烧电机。

网友H:
选用变频器的时候可以大电机一级

网友I:
带两台电机也行,但必须单独对每台电机做好保护

网友J:
按0.75KW电机的 级数、功率、额定电流等设定。

网友K:
大的带小的没问题,,,,,,

网友L:
用在恒压供水,3个电机 都带过。

网友M:
除了电机参数之外,就是保护参数需要调整。

网友N:
     直接用就行了,变频器有些参数作用不大。

网友O:
可以    直接接就是了

网友P:
老牛吃嫩草,,,,,没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老牛吃嫩草,,,,,没问题

--------------------------------------

晕了,应该是大牛吃小草。。。。。。

网友F:
引用 网友O:

可以    直接接就是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N:
直接用就行了,变频器有些参数作用不大。

直接用容易烧电机

我们在一个地方用过37KW变频器带7.5KW电机,开始的时候没有设置参数,直接用了。短时间内电机就发烫了。

网友S:
电流不超就可以了,我们用了一个2.2KW的带0.75KW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T:
要设定电机参数为0.7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