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mov h4 d100]是什么意思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1):
初学PLC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传送指令,将十六进制数4,送到数据寄存器D100中(PLC内,按16位二进制数存储,最高位是符号位)。

网友B:
16的0次方*4=4

网友C:
MOV是传送命令

H4是   H指16进制;K只10进制。4是值是4。

D100是一个地址。一定要看书。建议看过书了再问。

网友D:
随便找本书或手册什么的应该都看到的吧。。

网友E(2011-03-05):
mov  h3a d100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H3A中的“H”表示16进制,3A相当于10进制的58,也相当于2进制的111010。

mov h3a d100的含义,就是把H3A(10进制的58,或2进制的111010)传送到D100。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3/2011030410080300004-1.shtml

网友G:
1083669658@.qq.com   我刚学PLC,烦请也发我一份

网友H(2011-12-19):
请问MOV  H0FFFF  K3Y50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I:
把Y50至Y61的输出都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