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 四舍五入指令是哪个?

楼主(2010-07-21):
FX PLC 四舍五入指令是哪个?

网友A:
好像没有吧!用比较指令也可以吧!(个人认为)

网友B:
我印象不是很深,如果没有这个指令的话就把这个数加上0.5然后取整就可以了

网友C:
使用整形数据 转换指令

网友D:
取整就相当于小数的四舍五入,用比较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D:
可以实现整数

网友E:
没有 四舍五入这个指令,取整指令倒是有,,

网友F:
好像在浮点运算中可以四舍五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