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中,四台ACS800变频器,三台报2340故障,公司快停产了

楼主(2010-07-21):
全厂的循环管道冷却用水供应出了问题,被领导批评了好几次,真是想自杀了,真后悔选择了ABB。 请维修人员来了好几拨,基本全歇菜了,换了板子运行了几个小时,就报2340故障,打售后服务电话,也是推诿,说是产品已经过了质保期(注:有两台是2009年2月份新买的),要维修的话价格很贵。

网友A:
SHORT CIRC(故障代码2340,9.01 FW_1,bit0)在非并行连接的传动单元中检测到短路电流;输出电流过大;
确定电机及电缆绝缘良好的情况下,检查的重点应放在在逆变器模块上。
在故障发生时暂时不要复位,立即查信号9.07 INT FAULT INFO显示的数字,这四位数的数字为16进制数,你需要将这四位数转化为二进制数之后,看下载哪几个位信号为1,对照固件手册判断是否IGBT的某相存在短路的情况发生?估计问题出在IGBT模块或者AINT检测板上,需要联系厂家更换,可能是时间长老化,(受现场环境影响)。

单位的复卷机放纸辊变频器也出现这种故障,复位后又开得起,过几个小时又报这故障,换新的IGBT就好了,但近段坏了两块了。我们认为是变频器选小了,放纸辊电机是148KW,变频器是ACS800-0210的,不知各位师傅有什么高见?

参考别人的维修经过,你们的没有换过IGBT么。或者检查下电机线,看看

网友B:
 ABB 坏了可以找我, 我们是ABB北京的售后服务中心   13488680104

网友C:
如果通风好,温度不高的话,那就是触发板的问题,这情况我们遇到很多了.如果温度很高,那么连IGBT也要换.AGDR/71C这板拆机的便宜多了.新的很贵.天价.

网友D:
我可以肯定是模块问题!实际上ABB变频器不好!我这次用的ABB变频器11KW510的模块才用25A的,太小了!可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楼主:
我厂的变频器放置在空调房间中,应该排除一般的灰尘和高温影响,从打开前盖板看,基本没有什么灰尘。另外,前天情况是启动变频就立刻报2340故障,现在发现只要给定频率在0.4HZ左右可以让水泵低速运转几分钟,当我加到1HZ左右立刻报2340故障。分厂领导和总公司领导都过问了,搞得压力太大,好几次想跳楼算了。 没有办法,从兄弟分厂借了台备用的ACS800变频器,型号规格和现在使用的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备件使用过,用了半年就因为技改项目淘汰了ABB的所有变频器,我以为拣到了宝,这台备件可以到我厂发挥余热,谁知道,也报同样的故障2340,电工也累趴下了,对ABB彻底没有感觉了。

楼主:
跪求各位大哥见过这样的现象么,110KW的电机在0.4HZ 左右,当时测得中间直流电压530V,输出电流是20A,加到1HZ左右报2340故障,跪求各位能给出解释么,千万别说什么电机和电缆检查。

楼主:
回:通讯网 听说是上海买的。

网友E:
我现在就碰到2340了,(ACS800-0580*3)有时刚起就报,有时复位能起,有时不能起。

关注高手进来

网友F:
楼主,变频器空载实试过了么?就是不接电机运行,看看还报警过流不,另外模块没有坏多少还是驱动问题,不过你的情况有点怪啊,就是你从兄弟厂拿来了好的变频器,后来同样是报这个警,那很有可能你的外围有问题比如电机匝间短路什么的。对于你的遭遇,同情你啊,没办法,拿工资,就要受领导的气啦,好好查查,慢慢来。可以加我QQ聊聊,676544923

楼主:
回:大刚子。 基本各种办法试过了,第一次出现问题时,设备成套厂家和一个维修人员过来看,折腾半天没有搞定,没有下文。 这两天我们单位的各个高手被请过了,空载试过了,还是报2340故障,变频器旁路运行正常,说明电机和电缆没有多大问题,后来有个高手过来说,这样还不能确定,就从仓库搞了台小电机,新电缆放在变频器旁,并拆除旁路的铜排,然后专带电机试,同样的问题,在0.5HZ左右电机转了,但一旦再加频率就报2340故障。 其他高手也用指针式万用表再测各桥,基本没有问题。到今天为止,我在怀疑是否触发板坏掉的可能性高点。 请问各位大哥觉得还有其他可能么?

网友G:
根据你几天的描述,变频器坏的可能性不大,量一下输入输出对地情况,还有个办法,变频器只接380和电机,你再试试,大家伙有点棘手,你现场在哪啊。

网友H:
从描述判断,是驱动板故障。

楼主:
回 F117,输入输出对地情况均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从描述判断,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J:
“全厂的循环管道冷却用水供应”,是个稳定负荷,你还是直接用电机拖动,把变频器甩掉!

网友K:
你就不知道检查下IGBT和AINT的触发线呀!!

网友L:
为了一劳永逸还是跟换国产变频器吧!从长远看,经济价值绝对比你现在用的这套设备便宜多了,如果有意改造可以和我联系,价钱肯定让你满意。电话:15871758111

网友M:
摇表摇电缆、电机的对地没?再者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是不是太长!

网友N:
赶紧检查驱动板和模块吧。

楼主:
回:wanglinghao 因为我们是终端用户,不能拆机,所以测不了。今天终于通过关系找到一个本市的ABB维修人员,私人委托。明天到我厂来检修。初步推断是触发板存在问题。

楼主:
回:wyjys 都摇过了。电缆长度不到10米,绝对没有问题。 明天就会知道结果。

楼主:
今天确认三台变频器都是AINT检测板故障。

网友O:
无锡新区金城电气有限公司专业精修ABB、西门子变频器、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专业快修各国进口工控元器件线路板,专业进口设备电器板件备品配件国产化技改,在工控产品检维修外包服务领域具有备机配件库存量大(最大的ABB传动现货库存备件技术服务维修中心,大量现货备机配件),维修服务技术领先。反应快速(江、浙、沪、皖十二小时内到达现场)、质优价廉的绝对优势,竭诚为各行业广大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传动产品、数控产品检维修服务及售后技术支持。

电话:0510-85227258 85218191 85216142
传真:0510-85227058
邮箱:jcdqno1@163.com
网址:www.wxjcdq.com.cn
加Q:1531225460

网友P:
我们也碰到以上故障,4台355KW ACS800报2340故障,已经更换一次IGBT了,又坏了,快崩溃了!

网友Q:
电流传感器有问题也会报,

网友R:
检查驱动的对管ZDT7690是否损坏。

网友S:
是驱动板故障,我有驱动板全套图纸,电话13770392543

网友S:
可以通过参数查出那一路驱动有问题,然后再修那一路驱动。代码好像是 ???????分别代表哪一路驱动和IGBT.

网友S:
在出现故障时不要复位然后再查故障代码

网友T:
西湖小虫,你好:

   请问下你公司的变频器报警2340故障修复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故障了,aint板换新,IGBT损坏一个也换了,驱动板上损坏的光耦也更换了,但是空载开机还是报警2340。好晕啊!你公司的变频器是怎么解决这个故障的啊!谢谢!!!

楼主:
回:lanejml 我公司的3台已经修好,全部都是更换IGBI+AINT板后,再空载开机就OK。

网友U:
换IGBT 和AINT 那还剩下什么了。

你试机的时候是不是在大电流时工作时通断过主电源。

ABB的专业维修是有经验修这点毛病的。

网友V:
呵呵   看来ABB          也不怎么好用啊     你说为什么触发板会坏那么严重呢

楼主:
回:山水 试机时输出端电缆不接,三台轮流试。

网友W:
出现过2340报警的IGBT要全部更换!!!!!

网友X: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驱动器、电源、触摸屏、PLC、伺服、调速器、软启、工控机等自动化设备上的电路板。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Y:
看来问题解决的还是蛮折腾人得哦!

网友Z:
时间隔了这么长,楼主到底有没有把问题解决啊。想看看下文。

博美德,小戴

网友AA:
做恒压供水的系统,负载比较特殊,应该选大一个功率等级的变频器,以免变频器日久老化,带负载能力低后,报2340故障,建议带着负载重新做一次电机辨识,还不行的话,换新变频器好了,换新IGBT模块和买新机差不多了。

网友AB(2010-08-20):
全部更换IGBI+AINT板,这样也就只能说是换修吧!说不上维修了,我想这么个搞法跟换新机也没什么分别了!只可惜自己没经手去看看,也许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AC: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好好查查驱动吧

网友AD:
带水泵用ACS800,太有钱了!!!

网友AE:
ABBacs800变频器还是很不错的,只是他检测模块故障的原理非常新颖,而且非常有效,不知大家发现没有,ACS600 800系列很少爆IGBT模块,这是其产品亮点,不过爆整流后易使底板报废,他也有明显不足,其实开动脑筋,2340故障完全可以修复,甚至于比修电源容易,只要想办法确认关键元器件是否是好的。只要电路状态一切正确,他也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AE:
修了多台2340故障机器,还没有遇见是真正因为IGBT模块引起的。

网友AF:
我们这里用了好多ACS800-04P感觉还可以,全带水泵的。全是132-200KW的变频器。炸机是没有出现过,510的就有了。800就是有报"SHORT CIRC"就是一体化模上的板子坏了哈。。。。西门子我们也用,就没有ABB好了,西门子的IO板容易坏的很,我们用了十多台430 132KW变频器占一半以上的IO板无模拟量输出,打电话给西门子说没有接地之类的,我们柜子都是一样电气图,有的变频器有,有的没有输出。西门子保修期也不如ABB的。

网友AG:
 我们这里的ABB也不怎么样。没安川好!

网友AH(2010-10-14):
盈泰自动化有限公司主打代理ABB系列。

庆深圳分公司成立,现ABB系列优惠促销中!以及其他知名公司产品欢迎咨询。

移动手机:13728687020
传真: 0755-85269231
电话 : 0755-85269231
QQ: 153855953
邮编: 518109
公司网站:http://www.qjy168.com/shop/shop_intro_2639653.html
Email: yingtaizy@163.com 153855953@qq.com
MSN: yingtaizy@msn.cn
淘宝: 深圳盈泰
地址:深圳宝安区龙华街道下油松村梅龙路梅陇苑2单元1705室
联系人 :曾勇

网友(2011-01-06):
2340这报警很销魂吗 有没有修好这个报警的啊  谢谢啊

网友AI:
我公司修好了很多 有需要加QQ956450041

网友AJ:
我搞变频也十几年我就不认为ABB ,西门子的好。特点是功能强大,洋品牌。主回路器件余量太小,望大家支持国产,尤其是国有企业请你们支持国产变频

网友AK:
看来也不能迷信进口变频器哦!ABB的变频器这是怎么了?

网友AL:
可以维修AINT检测板及驱动板,芯片级维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器、工业级电路板。QQ:1409572852

网友AM(2011-03-22):
供电电源电压高或者质量不好,ABB变频器的老问题,原来用400的变频器经常遇到,离变压器远近都有影响。

网友AN:
武汉新瑞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专营富士IGBT模块、SUNON风机、LEM传感器

移动手机:15527442017

传真:027-87166933

电话:027-87166022

qq:921179472

email:liutaolml@126.com

联系人:刘梦连

网友AO(2011-05-28):
楼主,最近解决了没有?说说呀!

网友AP:
引用 网友AJ:
我搞变频也十几年我就不认为ABB ,西门子的好。特点是功能强大,洋品牌。主回路器件余量太小,望大家支持国产,尤其是国有企业请你们支持国产变频

7.21~7.28发贴一个星期才搞定。支持国产!

网友AQ:
我修好过很多,重庆的可以找我,价格便宜,基本不用换板,13629797094

网友AQ:
基本都是驱动板上的问题

网友J:
楼主不如把那个变频器拆掉,工频运行!

网友AE:
把损坏的线路板放在眼前40公分处,先别动手修,观察30分钟,如果还未能发现报警2340的部位,那就放弃维修吧。

网友AR(2011-07-09):
2340,,IGBT,,AINT,,电流取样。。这几个方面。。找找应该OK

网友AS:
楼主现在没消息了 呵呵

网友AT:
请大家不要与 无锡市新区金城电气有限公司,http://www.wxjcdq.com.cn/ ,无锡市新区长江路7号新区科技园4区6楼601 他们公司是捣蛋江湖的,去年去他们那买东西,不好用,也不退货,从上海跑过去也不退;老板垃圾的无锡本地人,还有那个胖女人,不知道搞什么玩意的,跟个二58万是的,我好几个朋友去他那都上当了,有要维修的不要找他们。无锡变频器维修的千万不要找他们。

网友AU(2011-08-18):
说来说去,没有一位能讲到点子上,什么“修驱动啊”说得都容易,可你们做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啊!

网友AV:
现在我也遇到了两台ACS800-0400210的变频器,运行就报2340故障,后来我排查了一遍,最终把故障点确定在了驱动板上,我吧模块拆下单独侧模块是好的,AGDR板上的静态电压都对,有人说模块也可能不行,组后我实在没招了,就把另一台好的变频器的驱动板拆下装到这个故障变频器的模块然后运行OK不报警,所以我确定是AGDR板坏了,但是后来我把号的AGDR板的电压数据都记录了,然后在和报警的板比较发现电压都一样,郁闷了,这该如何修啊????

网友C:
AGDR板的功能很多的,不但是静态的,还有动态的驱动电压,同时也有关断的信号,以及二六单元的切换等,还有就是开通关断的反馈等的检查信号。指标很多的。任何一个元器件坏(同时包括IGBT坏)都会报2340的,我有AGDR-71C和AGDR-61C驱动板的检测设备.有需要维修的朋友可以联系   广州实控  董工   13902272318

网友AW(2011-10-25):
其实报这个短路故障你想确认下是不是模块或是驱动板坏很简单的   一个就是用表量  如果是驱动板坏了的话是量不出来的 这时候你只要看第4组参数  因为它是16进字的 你在换算成2进字看说明书223-224页就可以知道是哪项模块有问题。

网友AX:
用什么ABB呢,国产的变频器现在基本都能满足,特定的一些情况国产的还给定做的,像他们那种大公司自以为了不起所以推诿,杭州唯一的一家变频器生产商-三科集团,有需要的联系我。 联系方式:王超-13867439370

网友AY:
您的800的变频器报2340故障,你看看机器内置制动斩波器吗,如果带的话,可能是IGBT或者制动斩波器坏掉了

如何还有问题解决不了请给我打电话13911393725

网友AW:
空载一上电运行就报2340估计就是模块问题  如果可以运行1,2HZ说明模块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去检查下主回路接口板

网友AZ:
我们那里也经常报2340 ,而且IGBT经常坏,基本上每次报2340IGBT都会坏。

网友AZ:
你们是变频器还是逆变器

网友BA(2011-11-25):
专业变频器维修:ABB、西门子、施耐德、丹佛斯、三菱、富士等及备件销售 qq15313917188

网友BB(2012-02-04):
abb用在龙门式分条机上,模式出了问题,没有张力,该怎么办?请求支援

网友BC(2012-07-26):
       ABB变频器是要看谁用。

网友BD:
国外品牌品质确实比较高,但就是售后服务比较差,可以考虑用国产

网友BE:
百分百是驱动板驱动电路的问题,http://www.nb1888.com,登陆我公司网站了解

网友BF:
我只想知道  楼主是哪里的  哪个厂的  还有就是谁去的现场。  有问题可以反映  不要因为一两个人给ABB售后抹黑

网友BF:
引用 楼主:
跪求各位大哥见过这样的现象么,110KW的电机在0.4HZ 左右,当时测得中间直流电压530V,输出电流是20A,加到1HZ左右报2340故障,跪求各位能给出解释么,千万别说什么电机和电缆检查。

这种情况  你不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 搞什么  去过不下5个这样的现场  都是外围的问题

网友BG:
电机电缆 ,电机绝缘。上次我也遇到过

网友BH:
楼主是哪的??我这里可以提供国产的变频器和ABB的变频,如要维修也可以找我

网友BC:
  电缆会不会太长了?不应该超过100米。超过一百米要加电抗器。。

网友BC:
对:西湖小虫关于我厂的变频器放置在空调房间中,应该排除一般的灰尘和高温影响,从打开前盖板看,基本没有什么灰尘。另外,前天情况是启动变频就立刻报2340故障,现在发现只要给定频率在0.4HZ左右可以让水泵低速运转几分钟,当我加到1HZ左右立刻报2340故障。分厂领导和总公司领导都过问了,搞得压力太大,好几次想跳楼算了。没有办法,从兄弟分厂借了台备用的ACS800变频器,型号规格和现在使用的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备件使用过,用了半年就因为技改项目淘汰了ABB的所有变频器,我以为拣到了宝,这台备件可以到我厂发挥余热,谁知道,也报同样的故障2340,电工也累趴下了,对ABB彻底没有感觉了。 内容的回复:

电缆有可能会有破皮。

网友BI:
还是外围因素影响了变频器,不排除外围隐患,你换了新板子也会坏,电机漏电流太大、外接电缆太长分布电容大,带水泵电机,尤其是带深井潜水泵很容易损毁变频器,对于这种漏电变频器的过流保护很难做到软件提前保护而硬件不损坏,ABB的变频器价格高,设置很麻烦,AVR功能也挺好,变频器很多都是用IGBT做的,他的过流保护整定,对于陡度小的过流反应不灵敏。

网友BJ(2012-11-01):
对:重整旗鼓关于ABBacs800变频器还是很不错的,只是他检测模块故障的原理非常新颖,而且非常有效,不知大家发现没有,ACS600 800系列很少爆IGBT模块,这是其产品亮点,不过爆整流后易使底板报废,他也有明显不足,其实开动脑筋,2340故障完全可以修复,甚至于比修电源容易,只要想办法确认关键元器件是否是好的。只要电路状态一切正确,他也就不会报警了。 内容的回复:

如果不是IGBT的问题,最有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BK(2013-01-29):
销售维修变频器\UPS\plc\触摸屏\EPS\软启动等   13548577890 长沙市晚报大道228号上东印象A座405               2340故障我们修过很多了

网友BK:
销售维修变频器\UPS\plc\触摸屏\EPS\软启动等   13548577890 长沙市晚报大道228号上东印象A座405               2340故障我们修过很多了     QQ:5709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