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只有一个模拟输出,但是我需要2个模拟输出怎么办?

楼主(2010-07-21):
一个输出要接车速,一个信号要给其他系统。

1个模拟输出能接吗?

网友A:
加信号分配器呗。。。。。。。。。。

几百块一个。

网友B:
将模拟输出接给其他系统,然后用高速脉冲输出车速,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加信号分配器没有用吧,输出的信号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