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能不能显示负的电流啊?

楼主(2010-07-21):
mm440能不能显示负的电流啊?参数r0027好像显示不了负的电流。

网友A:
“负的电流”?我倒想知道有哪一家的超级变频器能显示这个所谓的“负的电流”

网友B:
LZ开创了电流显示的新方向

网友C:
在直流调速装置上,电机反转就是显示负电流,你让电机反转试试

网友D:
http://www.abgllj.cn  旋进旋涡流量计
http://www.yibiaoshop.cn   电磁流量计

mm440能不能显示负的电流啊?参数r0027好像显示不了负的电流

网友E(2010-08-30):
新变频器p775可以设定,旧型号可以修改参数实现

网友F:
mm440 是变频器 不是直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