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6ES70系列变频器的设置

楼主(2010-07-22):
咨询6ES70系列变频器的设置问题:变频器端子分配,3:故障输出;5:频率组合;6:频率组合;7:故障复位;8:正转;9:反转。
设置如下:
DI
正转 P571连接器B0020端子8
反转 P572连接器B0022端子9
复位 P567连接器B0018端子7
频率组合P580.1连接器B0014端子5
频率组合P581.1连接器B0016端子6
DO
故障 P651连接器B0107端子3
频率设定:
停止 P401.F
快速 P402.F
慢速 P403.F
减速 P404.F
通过上述设置后,可给是能后电机没有反应,第一次使用70系列,请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你的频率设定:P401  P404停止和减速是什么意思呀。多段固定频率设定应该是这样设置的:P443.1=40然]后是通过P418 P417  P581 P581 组合设定频率。默认情况下P417=1 所以P405 对应的是0100  P406 对应的 0101  5#端子为1。一次类推。

网友B:
可能之前你用的国产变频器,

6SE70控制P554=?,用此信号启动

网友C:
请问有没有参照它的功能图进行设置?

网友D(2010-09-21):
引用 网友B:

可能之前你用的国产变频器,

6SE70控制P554=?,用此信号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