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控制中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现在想实现这样一种顺序控制,就是顺序输出8路DO,而每一路DO输出后隔1秒再输出下一路,就是在定时器这里出了问题,感觉定时器没有触发似的,在状态表里定时T37始终0,而Q0.0已经有输出量,我做的有些简单,定时器的特性还没有把握好,希望大家帮我支一招哈!下面是我的定时的程序图:其中VB107和VB109中的数据已经存好了,保证那三个点可以导通,就是定时器的点导不通

楼主:
T38用于控制下一路的延时1秒

网友A:
把第二段和t37并联的q0.0那个常闭触点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状态表检测T37一直显示0,感觉这个定时就没有被触发,所以下面网络的Q0.1 就无法被接通

网友B:
修改后,没有编译保存吧

网友C:
Q0.0的常闭并在T37那里有什么用啊?感觉怪怪的。这样Q0.0还没有触发的时候你Q0.1不就已经触发了?

T37这里一直显示0就不清楚,检查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复位掉的。

我现在开始从三菱转到西门子了,看看各位的高见,呵呵,我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D:
很有可能是你的T37已经被用过了,另外,t37应该还有一个复位的功能,否则,第二次执行时,会不进行计时

网友E:
我的意见:

1、你的程序贴出来我也看不出有多大的问题,因为我没看到你的整个程序,包括数据块、向导等;

2、你保证几点就可以了:T37的输出点(线圈)不要重复使用;T37的输入信号要稳定可靠,不存在有突变或变化频率很高的信号;程序修改后已经成功传到PLC。

3、你看不到T37的值可能也和监控扫描有关系,你如果把设置值变到10秒,如果其它正常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了。

4、没有其它原因了。

楼主:
刚出差回来,没想到有这么多朋友留言,谢谢大家,这个问题我最后找到了,这段程序其实没错,是我在中断调用时出的问题,影响了这段程序的正常执行,还是感谢大家的参与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