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伺服有没有单轴控制模块

楼主(2010-07-22):
台达伺服有没有单轴控制模块?用于高速飞剪控制,速度在50米/分.

网友:
如果使用台达伺服,无需使用单轴定位模块PU-01,只需使用一台台达A2伺服,即可完成飞剪

楼主:
对:yy 关于
如果使用台达伺服,无需使用单轴定位模块PU-01,只需使用一台台达A2伺服,即可完成飞剪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YY‘‘:可以在管速在50米/分的情况下较为精确的速度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