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机的差动保护?

楼主(2010-07-22):
请师傅们解释一下,谢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差动保护出现?(主风机电机)

网友A:
差动保护(纵差保护)主要是测量了电动机匝间定子上是否出线问题,有两种方式保护电动机:
1、平衡式,有的地方采用动平衡似的连接方式,即线圈的首端和尾端同时穿过一个穿心式互感器,但是方向相反,尾端在穿过互感器后再短接为星形。
2、差动式,这种方式采用的比较多,主要是电动机的尾端穿上3只互感器然后短接,通过这组互感器和开关柜上的互感器差以及角度来判别。
总结,不关是前者还是后者,有个主要的原因是方向都要朝向电动机,电动机是负荷侧。

网友A:
楼上和我重名了吧?这不是我的回答啊。

网友B:
哈哈,刚才登陆你的后台测试不能发帖的事,忘了转出来了。。。。。。。

网友A:
原来如此啊。我还多了六分呢。呵呵。

网友A:
我还以为被盗了呢。连密码都改了,哈哈。

网友A:
大哥,我这里还是不能发啊?

网友B:
技术部门正在检查,请稍等。。。。。。。。。

网友A:
现在已经可以发帖了,刚才发了两个,感觉真爽啊,呵呵。再次谢谢饶歌。

网友B:
楼上的兄弟真是客气,我们工控网应该跟您赔不是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