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A57BSTD的背光灯变暗了,在室外的亮度不够了

楼主(2010-07-22):
台达触摸屏DOP-A57BSTD的背光灯变暗了,在室外的亮度不够了,请问是因为纽扣电池没电造成的吗?还是因为背光灯的寿命快到了?

网友A:
背光灯的正常寿命好像是5-10万个小时吧!所有年头长了亮度下降是正常的。

楼主:
奥,那就更换背光灯了是吧?跟纽扣电池的电量没有关系吧?

网友B:
莫非楼主还以为背光灯是由纽扣电池供电的不成?那就得是核能纽扣电池才行了

网友C:
背光灯暗可能就是预示灯管要坏,要是屏暗的话就有可能是屏要坏,或主板有问题,要是需要维修可以找我。himoon_shy@126.com

楼主:
呵呵,见笑了,刚入门,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C:
呵呵,我的QQ:1134130563,方便的话可以加我QQ

网友D:
在室外看背光变暗应该是相对的吧 呵呵 可以先通过背光亮度调节来调节下看看,也有可能是背光寿命到了哦,换个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