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的制动单元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7-22):
变频器上的制动单元是起什么作用?急减速和停电起作用外还有什么用?

网友A:
1、变频器上的制动单元,是用来烧电能的;

2、异步电机运行在发电制动状态时,系统的机械能转化的电能积聚在变频器的直流部,直流部电压会升高,只有将其烧掉;

3、制动电阻如果烧坏,不是电机失去制动,就是变频器过压;

4、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可以在电动与发电之间自由转换,变频调速,阻止了电机发电制动的能量回馈通道;

网友A:
5、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变频器,发电制动的能量会自动回馈电网,很省电!

网友B:
哈哈,刘工不喜欢用变频器啊。

制动单元是在变频器需要快速停车的时候用的,在有些场合,需要电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停下,此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造成变频器内部直流母线上的电压过高,此时就需要假装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对此能量进行消耗,制动单元只在减速过程中起作用。

网友C:
什么情况下需要刹车电阻呢

网友B:
用制动单元一定要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只是一个控制模块导通的电路结构,本身并不具备消耗能量的作用。消耗能量的事制动电阻,但是制动电阻不能直接接在母线上,需通过制动单元来进行。

网友D:
原来没有变频器,能量还能自动回馈,真是开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来没有变频器,能量还能自动回馈,真是开眼了!

1、所有电机,即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都是可逆的;

2、发电机在电网上,可以电动运行;

3、电动机在电网上,可以发电运行;

4、你觉得奇怪,不奇怪,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原理!

网友E:
省电,太省了,直接用电机不急行了嘛,要调速?用皮带轮啊!变频器都该停产才对,是吧刘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省电,太省了,直接用电机不急行了嘛,要调速?用皮带轮啊!变频器都该停产才对,是吧刘老师?

1、我门国家的电机工作频率是50HZ;

2、国外有电机的工作频率是60HZ;

3、按照有些人的理论计算,我们国家的电机工作频率低10HZ,所以用我们国家的电机省电???!!!

网友A:
4、变频器的用途就是为异步电机调速设计制造的;

5、用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因变频器的效率低于80%,系统总效率要下降20%,耗电量增大,而不是省电;

6、为了工艺的需要异步电机变频调速,代价是效率下降;

7、要告诉大家真相,变频器不能当做节电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来没有变频器,能量还能自动回馈,真是开眼了!

1、大家看到了吧!像竹石这样不懂异步电机的人还少吗?!

2、包括我们那个“乐此不疲”的网友,还担心异步电机制动发电与电网不同步怎么办?!

网友F:
哪儿能知道怎么对制动电阻选型啊

网友G:
跟发电机并网一个道理,担心异步电机制动发电与电网不同步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跟发电机并网一个道理,担心异步电机制动发电与电网不同步怎么办

1、跟发电机并网不是一个道理;

2、跟发电机并网后是一个道理;

3、异步电机已在电网上,发电运行时不用担心相位差的问题,就好像发电机并网以后不用担心相位差的问题一样;

网友H:
制动电阻单元

电动机在工作频率下降过程中,将处于再生制动状态,拖动系统的动能要反馈到直流电路中,使直流电压UD不断上升,甚至可能达到危险的地步。因此,必须将再生到直流电路的能量消耗掉,使UD保持在允许范围内。制动电阻就是用来消耗这部分能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制动电阻单元

电动机在工作频率下降过程中,将处于再生制动状态,拖动系统的动能要反馈到直流电路中,使直流电压UD不断上升,甚至可能达到危险的地步。因此,必须将再生到直流电路的能量消耗掉,使UD保持在允许范围内。制动电阻就是用来消耗这部分能量的。

楼上是正解!电阻和制动单元损坏就直接报警给电机断电了。另外停电时制动单元应该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制动电阻单元

……电阻和制动单元损坏就直接报警给电机断电了。另外停电时制动单元应该没用。

1、电阻和制动单元损坏就直接报警给电机断电了;

2、电阻和制动单元损坏就直接报警给电机断电了,这时电动机就失去制动力矩;

3、如果是起重机,这时候就会溜钩,重物会自由落体地砸下去!

4、如果是起重机,这时候就会溜钩,重物会自由落体地砸下去,不仅不省电,而且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