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晓道DCS系统机柜的接地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0-07-22):
谁晓道DCS系统   机柜的接地有什么要求  不是  "信号接地"  和"电气接地".......而是控制机柜的接地有什么要求?

网友A:
DCS控制系统需要两种接地:保护地和屏蔽地,现场控制站一般还要具备系统地连接。

保护地:是为了防止设备外壳的静电荷积累、避免造成人身伤害而采取的保护措施。DCS系统所有的操作员机柜、现场控制站机柜、打印机、端子柜等均应接保护地。保护地应该接到接地网,接地电阻原则上要求小于4欧。

屏蔽地:它可以把信号传输时所受到的干扰屏蔽掉,以提高信号质量。接法是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做接地,屏蔽地的接地方式规定如果现有接地网接地电阻小于4欧,则屏蔽地可以直接接到接地网,如果接地网接地电阻大于4欧,则需要单独做接地系统。

楼主: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A:
汇流条与机柜的接地螺栓绝缘;

汇流条与接地螺栓间在一般大气条件下500VDC电压下绝缘电阻大于20M偶;

机柜体与底座之间的四个连接螺钉与机柜体绝缘;

机柜体与底座之间的四个连接螺钉与机柜体间在一般大气条件下500VDC电压下绝缘电阻大于20M偶;

机柜的顶板、底板、侧门、框架、前后门有接地线与机柜相连;

机柜上其余与机柜底板为非焊接连接方式连接的金属构件与机柜的基准点接地螺栓之间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