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 AB 1769 模拟量模块手册

楼主(2010-07-22):
哪位大哥有  AB 1769 模拟量模块手册 我的qq 39707945   先谢谢了  还有组态AI模块的时候4个数据类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AB网站下载用户手册,关于数制写得很详细

网友B:
邮箱多少我给你发过去,我最近也搞AB软件

网友B:
1769系列编程软件用RSLogix5000、组态AI模块时Controller Tags里会自动生成标签,AI模块的数据类型是INT整数类型,因为AB软件里是浮点数优先,在编程时模块会自动将INT类型的数据转换成浮点数类型。你也可以通过MOVE指令直接将模块的INT数据转换成浮点数。

四种数据类型所占的字节长度不一样,但是不管什么类型软件都会给数据分配4B的空间

网友C:
直接到AB网站下把 四个数制的问题,直接打开帮助写的非常清楚,如果还有不懂 到ABFANS网站上提交问题!

网友D:
组态AI模块的时候4个数据类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模块配置需要用到的数据类型而已,例如电流就是0~24MA

网友E:
还是找个PLC程序学习一下吧。

网友E(2010-08-24):
安装完程序后,程序里面有例子,学习一下就好了。

网友F:
估计你要查看信号的对应关系  呵呵 AB官网有 找不到找我要

网友G(2010-10-04):
哈哈,怎么是小曹啊,我们在西安认识的,姓祁啊,呵呵

网友G:
谁给发个模拟量IF8A模拟量模块的手册啊,qzk78@sohu.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估计你要查看信号的对应关系  呵呵 AB官网有 找不到找我要

网友I(2013-07-17):
引用 网友B:
邮箱多少我给你发过去,我最近也搞AB软件

360752876@qq.com求AB模拟量手册

网友J(2013-08-23):
回收AB  1746、1747、1756、1769系列PLC工程剩余模块   需要的请联系我 QQ:1337868728    TEL:18672795342

网友K(2013-11-14):
罗克韦尔PLC型号是Micro830,模拟量模块型号是2080-IF2,编程软件是CCW,有没有这个模拟量模块使用手册?发我邮箱827594759@qq.com  谢谢大神

网友L(2015-06-24):
,我最近也搞AB软件 内容的回复!

网友M(2020-06-11):
回复内容:曹工 能不能 借用AB1769系列 模拟量那一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