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熔断器中要充填石英砂?

楼主(2010-07-22):
在熔断器中充填石英砂,其目的是为了增强熔断器的灭弧能力。石英砂具有较高的导热性和绝缘性能,并且与电弧有很大的接触面积,便于吸收电弧能量,因此能使电弧迅速冷却。 充填熔断器用的石英砂,通常都经过精选和特殊处理。为保证其致密性,进行充填时必须使用专门的设备,用户不得随意充填,以免熔断器的性能变坏。 熔断器上下级之间以及与其他电器上下级之间的选择性保护应如何协调配合? 从一个系统来说,如果出现故障,必须把故障的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以内。这就要求切断故障点最近的电源。而在系统中的上下级之间,则要求有选择性的熔断下级熔断器,上级熔断器就不受影响。具体地说,上级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下级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上下级熔断器的这种配合关系,通常称为协调配合,熔断器与其他电器也应有这种协调配合。新标准规定了上下级熔断器之间过电流保护的选择性,两者之比分别为1.6:1和2:1两种。如,当级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为100A时,上级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应为160A或200A。究竟采用哪种比例,通常在产品技术条件中作出规定。至于熔断器与其他电器的协调配合,应根据各自的保护特性,通过计算来确定。通常,按上级为断路器、下级为熔断器的方式配合,便于实现选择性保护;而上级为熔断器、下级为断路器的配合方式,就要通过特性验算来证实能否实现选择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