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怎么全屏运行啊

楼主(2010-07-22):
我想让运行的时候全屏,哪儿可以设置啊

网友A:
楼主说清楚,是自己初学不知道怎么把INTOUCH界面弄成全屏还是瞎捣鼓把原来好好的系统搞得现在不能全屏运行了?

如果是前者:画面分布及大小设置跟屏幕分辨率配合好就行,INTOUCH会自动转化,如果分辨率变了,屏幕会自动扩缩(在这里严重鄙视一下有些组态软件,分辨率要变了,程序就得重弄,烦球);

如果是后者:在计算机屏幕的最下面程序切换的地方找到INTOUCH运行程序点右键选最大化,就全屏了。

网友B:
1、画面大小设置来和你的屏幕分辨率相同。

2、在工具--配置--windowviewer中可以设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