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A双法兰差压液位计量程修改的问题

楼主(2010-07-22):
我公司现场安装一台EJA双法兰差压液位计,安装于现场时显示ERR-07,零点基本正常,需要修改量程的上下限,在修改上限时没什么问题,但是在修改上限时出现了错误。该变送器出厂量程是0-200KPA,现在我们要把量程改为-11.5-2.7KPA,在输入2.7的时候无法修改。有哪位大侠遇到过此类问题。请指教!

有哪位大侠知道如何修改最小量程?变送器出厂的时候设置好的吗?能修改吗?

网友A:
你好我是川仪代表,你所遇到的问题我无法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你可以电话咨询我们横河川仪技术部工作同事,联系电话:02368222629

网友B:
应该是2.7——11.5KPa先修改下限在改上限,下限应比上限低。

网友C:
如果你的EJA118出厂量程是0-200KPa,那么你要改为11.5-2.7KPA就不可以,这个膜盒可调范围就是上限减下限的绝对值不能低于25KPa,有什么不懂的可以给我来电话

楼主:
膜盒的可调范围是怎么得出来的呀?算出来的还是出厂的时候就设置好的呢?如果是算出来的话有没有计算的公式?如果是出厂的时候设置好的话能不能修改呢?

网友D(2010-11-02):
请联系:021-65196130 65196131 --810分机。

上海宇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横河产品一级代理商,提供全面的产品和技术支持

网友E(2011-03-30):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118w EHS...“的话量程的差压值应该要大于25kpa才行,如果是“118w EMS...”的话就可以设置进去。横河的EJA就是这么烦!我们公司就是因为这个还退了厂家七八台!

网友F:
你的量程只有8.8Kpa    怎么选型会选200的呢

网友G:
总结一下上面的说法啊

楼主EJA118W量程是200Kpa,说明膜盒选择的500Kpa,H膜盒,意味着最小量程范围(range)只能设为25Kpa,我来明确告诉楼主,变送器量程的最小值是由膜盒的量程范围决定的,此性质膜盒的灵敏度(mv/Mpa)有关,在压力很小时膜盒只能输出非常小的信号,故而在后端的放大调理处理后不能保证数据的精度,所以一般都会有个最小的量程范围,以保证EJA变送器在整个量程中的稳定性。

其次ER.07意味着,OVER OUTPUT 输出超限,请检查量程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