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2.6 连接NOE 771 01 时报警,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7-22):
concept 2.6 连接NOE 771 01 时报警:TCP/IP connect  timed out     Error  Id:ol9-1672

刚开始时程序连接上并下载后无法离线,强行拔掉网线后就怎么也无法连接了。CPU断电程序清空后如再次用笔记本连接NOE时用旧程序无法连接并报以上所述报警,如新建项目则可以连接、下载并离线,但再次连接时就还会报以上报警,并始终连接不上。

求高手指教,是不是我们建的项目个别地方没设置好啊,个人感觉硬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还有就是用USB转串口连接CPU(140CPU 113 02)时能连接上但提示不相等、且不能下载、提示数据被保护,拨码开关三个位置均试过都提示数据在保护中。

呵呵,问题有点乱,请高手指教啊!!!

QQ:345537715                  E-mail:  luhuanwang@163.com

网友A:
我记得PLC的拨码开关都是拨到中间那个位置,尤其是不能拨到MEM档(具体记不太清了),你看看是不是拨码的问题,如果拨到内部存储器保护,好象是不让外部访问。

楼主:
是的,拨码开关都是拨到中间那个位置的,保险期间其它位置也都试过都是不行。

网友B:
你最好把NOE刷一下子就行了。我试过。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刷NOE啊?

网友C:
http://www.abg.cc  ABG仪表集团
http://www.jsabg.com  气体流量计

强行拔掉网线后就怎么也无法连接了。CPU断电程序清空后如再次用笔记本连接NOE时用旧程序无法连接并报以上所述报警,如新建项目则可以连接、下载并离线

楼主:
对:liushigang8283 关于

你最好把NOE刷一下子就行了。我试过。

内容的回复:

请问怎么刷NOE呀?

网友A:
刷是通过EXECLoader程序刷的,以前刷过PLC,非常危险,中途千万不能断了,要端了可就费了!

网友A:
用串口是好的吗?存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先判断出是NOE模块的问题还是PLC的问题!

网友D(2010-08-24):
这个挺简单的, 热插拔的同时刷下mac地址, 我那里经常连接不上, 处理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