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输入变频器的应用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0-07-22):
在许多场合需使用三相交流电机,但现场却只有单相电源,而要安装三相电源非常困难。有一种变频器,向它输入单相电源,它却能输出三相电源。因此可以将这种变频器应用在需要三相交流电源而现场只有单相交流电源的场合。

一台仪表车床,驱动电机为三相异步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功率为2.2kW,星形接法。由于现场无法提供三相交流电源,因此采用一台富士FVR-E7S 2.2kW单相200V输入变频器,将单相电源转换为三相电源供电机使用。变频器的输入端(RT)接单相220V电源,输出端电压为三相220V(UVW)接三相异步电动机,由于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为380V,接法为星形,因此应将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这样电机每相绕组的线电压均等于220V,所以电机功率仍为2.2kW不变。使用时可用电位器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并利用变频器的直流制动功能代替原能耗制动电路,并且按照使用要求调整好变频器的功能参数。

单相输入系列变频器一般容量较小,在2.2kW以下,因此只适用于功率较小的电机。由于变频器具有优异的调速性能,优于原来齿轮变速的效果,既提高了加工质量,又得到一定的节能效果。

使用变频器应注意:忌使用变频器以前没有看懂说明书;忌没有仔细检查接线和参数设定情况就给变频器通电;忌电源端(RST)与输出端(UVW)接错;忌将变频器安装在通风不良处造成过热;忌经常以合上、断开电源的方法启动、停止变频器;忌在变频器的输出端装设电容器、浪涌抑制器;忌用兆欧表等高阻表直接测量变频器的绝缘电阻;忌用容量小一级的变频器驱动容量大一级的电机;忌变频器报警后未查明原因继续使用;忌在变频器充电指示灯未熄灭以前检修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