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容量选择与使用安全息息相关

楼主(2010-07-22):
因为变频器基本的开关器件都是大功率的晶体管,它的过流能力要比晶闸管小的多,因此它的容量选择是否正确是与使用安全直接相关的。

相同容量的所有变频器驱动电动机的能力都因为电动机所携带负载性质的不同而不相同,相同功率的电动机,因负载性质不同所需的变频器的容量也不相同。其中的平方转矩负载所需要的变频器容量比恒转矩负载要低。一般说来变频器已直接地给出了比较适合驱动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或者是视在功率,化工行业中对于风机、水泵这类平方转矩负载,可以按电动机功率来选择相应适合的变频器。但是在以下情况下还必须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电动机短时间起动机械惯量较大的负载
要求电动机频繁进行加、减速
在希望的加减速时间内,电机的最大电流大于变频器的过载容量
轻载的电动机绝对不能随意配小容量变频器。功率输出不足,电动机虽然允许配接比电动机标称功率略小的变频器,但是电动机的容量越大,其电感越小,由谐波引起的脉动电流分量将增大。因此当异步电动机的负荷很小希望使用容量小的变频器时,一个方面要考虑到大容量电动机的空载电流较大,一旦要加载后总的负荷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另一方面就是必须注意到上述脉动电流将会增大的情况。

50Hz,380V的交流异步电动机,在实际运行当中应按实际需要和电动机允许的工作范围去选择合适的Vif图形。在化工行业中,变频器主要就是用于泵类的调速,因此,选择Vif图形时,通常应满足在额定电压在380V时,输出频率和最大输出频率均为50Hz这一条件。

转矩提升可以有效地提高电动机的输出转矩。此曲线选得过小会使电动机输出转矩不足,启动困难;选得过于大,会导致电动机磁通饱和损耗相应增加,此外电机温升提高也不利于节能。所以在选择转矩提升曲线时,我们要根据负载的性质来选择。

网友A:
能不能打个比方,0.75KW的电机,要选多大 的变频器为好?负载转速要求在20-50HZ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