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工工具有哪些?怎样使用、维修和保养

楼主(2010-07-22):
在我们做电工工作的时候,常用的电工工具主要有下面几种:

钢丝钳、尖嘴钳、圆嘴钳、螺丝刀、电工刀、活扳手、测电笔以及断线钳、紧线钳、搭压钳等;仪表按用途分有电流表、电压表、电度表和万用表等。

这里只介绍几种简易的电工工具。

螺丝刀

最常用的电工工具,由刀头和柄组成。刀头形状有一字形和十字形两种,分别用于旋动头部为横槽或十字形槽的螺钉。螺丝刀的规格是指金属杆的长度,规格有75、100、125、150毫米的几种。使用时,手紧握柄,用力顶住,使刀紧压在螺钉上,以顺时针的方向旋转为上,逆时针为下卸。穿心柄式螺丝刀,可在尾部敲击,但禁止用于有电的场合。

测电笔

又称验电笔,只有在确定没有电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操作,这也是电力安全的最基本要求。它能检查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外壳是否带电。为便于携带,测电笔通常做成笔状,前段是金属探头,内部依次装安全电阻、氖管和弹簧。弹簧与笔尾的金属体相接触。使用时,手应与笔尾的金属体相接触。测电笔的测电压范围为60~500伏(严禁测高压电)。使用前,务必先在正常电源上验证氖管能否正常发光,以确认测电笔验电可靠。由于氖管发光微弱,在明亮的光线下测试时,应当避光检测。

钢丝钳

用手夹持或切断金属导线,带刃口的钢丝钳还可以用来切断钢丝。这种钳的规格有150、175、200毫米三种,均带有橡胶绝缘套管,可适用于500伏以下的带电作业。使用时,应注意保护绝缘套管,以免划伤失去绝缘作用。不可将钢丝钳当锤使用,以免刃口错位、转动轴失圆,影响正常使用。

尖嘴钳

用于夹捏工件或导线,特别适宜于狭小的工作区域。规格有130、160、180毫米的三种。电工用的带有绝缘导管。有的带有刃口,可以剪切细小零件。

电工刀

在电工安装维修中用于切削导线的绝缘层、电缆绝缘、木槽板等,规格有大号、小号之分。六号刀片长112毫米;小号刀片长88毫米。有的电工刀上带有锯片和锥子,可用来锯小木片和锥孔。电工刀没有绝缘保护,禁止带电作业。使用电工刀,应避免切割坚硬的材料,以保护刀口。刀口用钝后,可用油石磨。如果刀刃部分损坏较重,可用砂轮磨,但须防止退火。

网友A:
这些都是常用基本工具,还有一些专用的压线钳等

网友B(2011-08-19):
一、万用表的使用
1、测量前应检查测量线导线完好无损,表笔位置正确,根据被测对象选择正确的表笔插孔位置。
2、根据被测对象,将转换开关拨到相应的档位
3、测量电阻前,或调换不同的倍率档后,将两表笔端接,用调零旋钮调零,调不到零位时应更换电池。
4、严禁带电测量电阻,否则损坏仪表。
5、用万用表测量半导体元件的正反向电阻时,应用R×100档,不得用高阻挡。
6、严禁用万用表的电阻档直接测量微安计、检流计、标准电池等仪器仪表的内阻。
7、测量时人身不得触及表笔的技术部分,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和安全。
8、测量时选择合适的量程,无法估计被测量大小时,将量程置于最高档,然后逐步向低量程档位转换。
二、钳型电流表的使用
1、使用前注意是交流还是交直流两用钳形电流表。
2、每次只能测量一相导线的电流,被测导线应置于钳形窗口的中央,不可以将多相导线同时夹入窗口测量
3、测量前应先估计被测电流的大小,选择合适量程档位,若无法估计时,可先选用最大量程,然后逐渐减小至准确档位;不能使用小档位去测量大电流,以免损坏仪表
4、钳形电流表钳口接合面要光洁,擦拭干净,测量时要闭合紧密;使用后钳形电流表应保存在干燥的室内。
5、使用钳型电流表,应注意电压等级,测量时带绝缘手套,穿绝缘鞋,不得触及其它设备,以防接地或短路;观测表计时,要特别注意,保持头部与带电部分的安全距离
6、测量低压可熔保险器和水平排列低压母线电流时,测量前应将各相可熔保险器和母线用绝缘材料加以保护隔离,以免引起相间短路,同时应注意不得触及其它带电部分
三、兆欧表的使用
1、兆欧表应按被测电气设备的电压等级选用
2、兆欧表的引线必须使用绝缘良好的单根多股软线,两根引线不能缠在一起使用,引线端部应有绝缘套。
3、测量前检查兆欧表:在接线前,摇动手柄,表针应指到“无穷大”处;再把接线端瞬时短接,缓慢摇动手柄,指针指在“零”处。否则兆欧表有故障,不能使用。
4、严禁带电测量设备的绝缘,测量绝缘时,将被测设备电源断开,并对地短路放电(对容性设备应充分放电)后方可工作;测量完毕后,也应将设备放电,放电前。禁止触及设备的测量部分和兆欧表接线柱,防止触电。
5、测量时,保持兆欧表平稳,摇动手柄,使电动机发电机转速慢慢加快,保持在120rpm匀速不变,以1分钟读数为准;对容性设备,应有一定的充电时间,当指针位置不变时再读数。
6、使用摇表测量高压设备绝缘,应由两人共同工作。
7、在有感应电压的线路上测量绝缘时,必须将另一回路同时停电,方可进行。雷电时,严禁测量线路绝缘
8、在带电设备附近测量绝缘电阻时,测量人员和摇表安放位置,必须选择适当,保持安全距离,以免摇表引线或引线支持物触碰带电部分;移动引线时,必须注意防护(监护),防止工作人员触电。
四、QJ84A型数字直流电桥的使用
1、准备:使用前用外附充电器充电8-14小时,使充电指示灯全亮,即电压充足,按下“power”电源开关,预热5分钟。
2、校准:使用20 mΩ量程前必须校准。调零:将量程开关置于20 mΩ,按下“zero”调零键,再按下“meter”测量键,同时调节调零电位器,使显示值为“0”,调零完毕后必须将两健复位。
3、测量:将被测电阻器按四端钮法与电桥C1,P1,P2,C2接线柱正确相连,适当选择量程,按下“meter”测量键,则显示器的稳定示值即为准确的测量值,按下“hold”保持键,测量值保持不变,测量完毕,将“meter”测量键复位。
4、测量带电感的电阻时,必须先将“meter”测量键复位,方能进行改变量程、接或者卸测量导线等操作,否则,电感反电势有可能损坏电桥。
5、严禁带电测量设备的电阻,测量电阻时,将被测设备电源断开,并对地短路放电后方可工作。
6、测量时间尽量短,避免电池的过多消耗,当充电指示灯下限灯亮时,必须及时充电。
五、CD9861型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的使用
1、使用时,将红色测试钳接被试品测试一端,黑色测试钳接被试品的另外一端,并将红色测试钳的红色引出线接仪器红端子,黑色测试钳的黑色引出线接仪器红端子,注意使他们连接牢固。
2、打开仪器电源开关,仪器计入初始化状态,开机时默认测试电流为3A.
3、按复位键仪器循环显示,可选择测试电流。
4、选择合适的电流后,连接还好测试线,按启动键仪器计入测试过程,显示10000000仪器进行自检,如测试线连接不正确或仪器故障,则闪烁显示,不进行下一状态。
5、自检完成后,仪器显示20000000,仪器按选定的电流对被测试品进行充电。
6、充电达到设定值时,仪器显示30000000,进入测试状态,数据稳定后记录测试值
7、对带有载分接开关的变压器,可连续测试(不需按复位键)。
8、测试完毕后。按复位键,仪器内部快速放电,当显示本次测量的电流时,表示放电结束。
9、测试中,要选好测量电流和仪器的测量范围。测量范围选择有误时,可能是充电不足,应重新测试。
10、 对无载调压电阻,不允许在测试过程中或放电过程未结束时切换无载分接开关。
11、不论任何形式的被测品,在测试过程或放电过程未结束时不允许拆除测试线。
12、如果测试过程中外部电源突然断电,不允许立即拆除测试线,需等5分钟后方可拆除测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