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MA报过电流

楼主(2010-07-22):
东元7200MA报过电流,换CPU板后正常,不知是哪个块子有问题?检测电流和检测电压是否是同一个块子?

有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流检测电路故障,需要维修请电-13556213286,100%修好

网友B:
主板检测有问题,单独主板可以修好,价格便宜,需要电话联系13917988464

QQ834783160

网友C:
我们公司可以修的,所有品牌的变频器都能修,13718383844石工

网友D:
靠这世上没一个好手指导

网友E:
主板上有一个运放接电流检测,检查运放及周边电路

网友F(2012-02-09):
运放的型号是什么,主板同型号的芯片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