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奇怪的故障现象

楼主(2010-07-23):
我公司有一缠绕机,转盘驱动电机是有刷永磁直流电机,功率为550W,转速为1750转,输入电压是180V,额定电流3A,但现在输入180V,转盘在没有货物是可以转动,但一有货物就转不动了,测量堵转电流只有1.4A,本人将电机负载脱开,启动瞬时电流为2.6A,启动后空转测量电流为1A,强制堵转测的电流也只有1.4A,后将电机拆开按180度的角度测量了滑环,每两对都是4欧姆,清洁滑环,装好电机,更换碳刷,但结果没有还是没好,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

楼主:
那位高人能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直流电机用滑环能工作,是一种什么类型直流电机。

楼主:
       不好意思,是整流子

网友B:
电机的问题应该不大,检查一下控制器,仅供参考

网友C:
“永磁直流电机”,磁场问题,永磁失磁!

楼主:
    刘老师,失磁有救吗

网友C:
1、如果你有充磁机,并知道如何操作,当然有救!

2、一般情况下,只有换新!

网友D:
机械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永磁直流电机旋转无力电流不大,一般有下列情况造成;碳刷接触不良, 转子线圈局部断路, 永磁失磁,  直流电源不良。从你说堵转电流也不大,应该与失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