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节电器节电率90%以上,咋有人不相信那

楼主(2010-07-23):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是我公司最新研发的一种新型的低碳环保节能产品,它具有以下几种功能:
一、 保护功能
1、主触点的保护
现有的交流接触器在吸合过程中,电磁铁在引力的作用下,端面接触时会产生弹性碰撞,同时,由于弹簧的影响,会产生较大的振荡。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由于交变磁场的作用,同样也会有振荡现象的发生,只是比较轻微而已。接触器的触点与电磁铁是固定连接,因而电磁铁的振荡会影响到触点,从而使得触点的接触不能达到非常紧密的状态。
众所周知,接触器的触点通过的电流相对较大,在非紧密接触时,会产生放电现象,同时,接触电阻会增大,触点温度会升高。这两种现象都会导致触点的加速老化,降低触点的寿命。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采用了高压直流阻尼吸合、低压直流维持技术,使接触器在吸合过程中,降低了振荡的次数,维持吸合状态时避免了振荡,从而使得触点的接触能够达到非常紧密的状态。这样的话,会使触点的寿命得到较大的延长。
2、线包的保护
现有的交流接触器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其线包的工作电压一般为220V或380V,工作一段时间后会产生发热现象,这样的话,会加速线包的老化,缩短线包的寿命。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的高压吸合时间非常短暂,一般不超过50毫秒(电压一般为220V或380V),这样就不会对线包产生影响;低压维持时的电压非常低(一般不超过10V),这样就就会使线包的功率有很大的下降,线包几乎不会有发热现象,使线包的寿命得到很大的提高。
3、用电器的保护
A、现有的交直流接触器的吸合或释放电压都有一个较宽的范围(国标规定吸合电压下限为正常使用电压的80%,释放电压为正常使用电压的20%~70%)。一般情况下,这不会对用电器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如果用电器对电压的要求比较高或对电压比较敏感的话,就会对用电器产生不利的影响。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采用了新型的控制技术,可以将吸合或释放电压进行精确控制,具体到某一个值,精确度为2%。具体数值可以在订货时加以说明或进行自行设定。这样就避免了由于电压波动对用电器产生的不利影响。
B、某些功率较大的用电器在投入使用时,会对电网产生很大的影响,俗称“晃电”;一般的接触器会由于电压的波动产生误动作,对用电器产生不利的影响。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采用了新型的控制技术,可以使接触器吸合后在一个相当宽的电压范围内(一般为30V~450V)维持可靠的吸合,所以用户可以在一个用电器可以承受的电压值设定为释放电压,并可进行延时设定(0.1~99.9秒),这样就避免由于接触器的误动作对用电器产生的不利影响。
C、在某些需要双电源工作的场合,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也可采用双电源供电技术,这样就能保证线包会有正常的供电,确保接触器不会产生误动作。
二、节电功能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的节电率约为90~95%(线包用电)。
三、 远程控制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可采用RS-485通讯进行远程控制。
四、 其他控制
JD-12系列交直流接触器智能控制节电器可以不用增加时间继电器等外围设备完成星三角启动,正反转控制等功能。

一:产品技术背景
接触器用于电力系统中接通和分断电路,但由于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造成接触器意外脱扣使连续性生产作业中断,造成事故。
接触器的分合动作是由内部的线圈,弹簧,动、静吸铁组成。当线圈通电后在吸铁中产生磁场动静吸铁吸合电路接通,当线圈失电后,吸铁中磁场消失由弹簧的势能分开动静吸铁,电路断开,由于线圈中通过的是交流电,不可避免的在上述动作中会产生较大抖动,增大触头电弧,增加触头磨损。吸合后会有嗡嗡的交流声,对环境产生噪声污染。线圈通电后会产生热量,电能转变为热能散发到空气中造成能源的浪费。交流接触器的动静触头如果意外的不能紧密吸合那么就不能在线圈中产生闭合的磁路,线圈中的电抗就达不到抑制线圈电流需求,线圈电流过大最终烧毁线圈。
从上述的外因及交流接触器自身固定的特性,我们想能否有一种产品能有效的改变这些不足使传统的接触器不用变动任何生产工艺,不用改变使用方法就达到能躲过晃电保持生产的连续性不被打断,在一定的条件下又能立即脱扣保护电机不会烧毁,接触器自身耗电非常小,吸合速度非常快,强劲有力动作特性极佳,接触器在吸合释放时,动作干净利落无有害抖动,不会烧毁线圈,在这种需求下我公司的JD11产生了。
二:特点
1 节能 节电率90%﹤△P﹤95%
2 环保 接触器运行无噪声
3 温升低 温升<25℃
4 吸合快 动作频率 >1200次/h
5 防晃电 电压任意设定
6 延时时间 可设定
三:参数
1 工作电压范围:AC/DC 80~420V
2 工作环境:-25 ~+70 ℃
3 延时时间范围:0.1s~99.9s
4 海拔高度:2500m
5 执行标准:GB 8871-2001
Q 320281ARA02-2009
四: 防晃电原理
1 电压下跌型晃电(电压降到一定值):晃电持续的时间长(一般小于2秒)电压降到额定值70%以下,接触器脱扣。在这个时间内,电动机功率下降,转速开始降低,但是由于转动惯量的作用,转速下降时并不明显,电压回复以后,电机电流有小幅度过冲后便恢复到运行值,这种情况电动机供电系统应该保持,也即接触器不应该脱扣,对生产连续性保持将不受影响。如果晃点持续的时间继续增加,超过2秒则电动机转速迅速向疲倒方向发展。这时接触器应脱扣。所以,晃电接触器不脱扣的时间小于1秒为佳。
2 电压失去型晃电(电压失去,电压将为零):晃电持续时间短,电网系统大,等效电容大,电压下降和恢复,不同系统晃电时的电压波形也不同,在晃电电压回复时,电机电流从0开始上升,并由非周期电量的冲击,然后,迅速恢复到运行值,这种情况的晃电,电机电流非周期分量的冲击时间极短(小于10毫秒)。因此,可以承受对电网的冲击,电动机电源不开断(接触器不脱扣)使生产的连续性不受影响。
3 晃电使电压下降到零,并且电机转速下降低于额定值的30%,电压回复后,电机电流此时非周期分量对电网的冲击影响不得不考虑采取分批启动的形式进行,对生产的影响不可避免!我们认为:晃电使电网电压下降到30%时,主电路应保持接通状态,当电压恢复时原有的生产状态将保持不变!事实也证实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我公司研发的专利满足了这一要求!
电话索取资料;13584142836 固话0510-86271733

楼主:
本产品诚寻战略合作伙伴,有意者可以联系我联系电话13584142836  固话0510-86271733 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