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0-07-23):
最近开始学组态王,遇到几个问题,还请大家赐教:

第一:如果我每个画面上都需要显示一些图素,比如按钮,或者菜单什么的,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去做,比如作为背景,不知道组态王友没有这样的功能,画面多的情况下,去拷贝粘贴很麻烦,而且还要调整位置

第一:目前没有加密狗,所以进入的是演示状态,当画面做好后,进入VIEW,首先显示的总是一片空白,需要自行打开画面才可以,组态王在正常运行的时候也这样吗?怎样把一个画面作为其实画面呢?

网友A:
按钮、菜单组态王有图库!如果经常要用到,自己根据需要添加新图库!

在开发环境下可以设置运行显示设置、起始显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