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只有RS232、RS485通讯功能的PLC?不需要IO点。

楼主(2010-07-23):
我想找一款PLC:具有RS232和RS485通讯接口各一个,不需要IO点,内嵌modbus协议,能与触摸屏通讯,哪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PLC?

网友A:
cpu 带通讯模块即可

网友B:
那需要定制

10个点的也不贵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www.ytleader.cn

网友C:
信捷xc系列plc 或者op文本,你在厦门的话我这里有资源。

网友D:
腾控的TG900就可用

网友E:
俺就知道王总肯定要推荐自己的产品。。。。。。。

不过质量还是值得信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