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仿真运行画面变量闪

楼主(2010-07-23):
各位大侠,请教我在运行step7和wincc的仿真运行时,刚开始画面没问题,可是过了一会,里面的变量有一部分出现一闪一闪的现象,使用的是XP英文版系统;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还望各位指点一下,我该怎么样操作不出现这种情况;先提前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0-08-31):
XP英文版系统的,一般人都不会去用。可以上网查查

网友B:
你的变量使用I区域?I区域变量只能读取不可写入。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