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施耐德PLC与MCGS通讯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3):
我有一个施耐德PLC型号是TWDLCAE40DRF,现在要和MCGS6.8通讯,我是通过PLC的8针口与计算机连接的,编程软件能通上,MCGS上用的是莫迪康RTU设备构件,父设备的通讯协议都是和PLC上一一对应的,设备调试时通讯状态值为2,也就是无返回数据,改为用PLC的485接口还是不行,PLC编程里面地址定义和MCGS里面的地址定义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十万火急啊,求高手解答,小弟拜谢!

网友A:
跟施奈德的PLC通讯,只需要选择通用的MODBUS通讯构建就好了,不一定会要选莫迪康RTU设备构件(具备没用过MCGS,不好细说,但其它类似的组态软件都可以这样),选好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RTU&ASCII、校验方式、设备站号这些只要跟PLC连接口一致就没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现在通讯上了,原来组态软件上的设备地址要设置成一个比PLC地址大的值,通讯是通讯上了,读取的数据又不对了,里面定义的继电器地址和寄存器地址完全对不上。

网友A:
继电器地址是1打头的,六位数,比如100001。

施奈德PLC有些模块带模块状态,比如8通道的模块,占用9个寄存器地址(如100001-100009),一般第一个为模块状态字,那么模块第一个通道的地址就是100002,一次类推。。。。。。。

网友B:
1、IEC标准定义的的地址起始值为0,而Modbus定义的地址起始值为1,所以两者间存在+1的偏置。比如%MW0所对应的Modbus地址应为400001,%M0对应的则是000001;

2、对于双字长寄存器,需注意通讯读/写时的“高位在先/低位在先”问题;

3、对于Twido PLC,通过Modbus通讯时只能读/写中间寄存器(即%M、%Mx),不支持对%I、%Q、%TM、%C等的直接读/写。

网友C(2014-06-25):
楼主有没有程序案例可以共享给小弟啊?小弟正在做组态要与twdio通讯,正在头疼中。。。感谢13652193997@126.com

网友D(2016-04-13):
引用 网友B:
1、IEC标准定义的的地址起始值为0,而Modbus定...

网友E(2016-06-11):
学习了,谢谢。 学习了,谢谢。 学习了,谢谢。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