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540-CH变频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0-07-23):
我现在用三菱FR-E540-CH驱动电机运转,变频器参数Pr79改为外部模式2后,电机可以运行,但是停转之后,再想启动,电机却没转。把参数在调出来看,参数还是原来的参数。这过程都没掉电,就是不知为啥电机没转。哪位大侠能否给点建议,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这过程都没掉电,就是不知为啥电机没转。哪位大侠能否给点建议:信号没问题就是主板问题,换一个主板试

网友B:
李老师重出江湖了,热烈祝贺一下,工控论坛之幸啊。。。。。。。。

网友C:
祝贺 李老师 重出江湖

网友D:
变频器 输出电机运行需要2个条件,一个是运行信号,一个是运行频率的给定,运行信号一般可以根据变频器上的运行指示灯来看,确认外部给定的信号正常,参数正常,如果在键盘运行是正常的,外部参数设定正确,开关信号给定也没问题,那可以排查下端子功能是否正常。可尝试用其他端子给运行信号。确认由运行信号以后,再确认下运行频率给定是否正常,如果是外部电位器给定的可以检查下电位器,先用面板给定信号看是否正常。然后用外部点位器给定看看。或者将变频器恢复下出厂值,重新设定参数,运行下看看,如果这些都做过了,排查完了,那就基本可以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主控板换下试试

网友E:
程序有问题,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F(2014-05-29):
程序有问题,恢复出厂值试一下。同意,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