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接触器烧毁的原因

楼主(2010-07-23):
       刚刚为某电厂换了两个接触器,国产名牌。接触器的触头A相有一个烧光,连灭弧罩都烧掉了,接触器是按照电机功率选的。其他两相的触头只是稍有熔化。电机的启动电流可能是稍大,具体大多少我们没有测量,但是我认为不会大太多。并且烧毁的只有一个触点,我个人认为是接触器的动作不同时造成的不平衡过流,进而也对其他两相造成过流损伤。大家有什么意见,请赐教。

网友A:
接触器是按照电机功率选的?呵呵,难怪

网友B:
可能原因:

1、接触器选型不当,偏小;

2、接触器质量有问题;

3、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C:
国产的你安电机功率选型? 那明显是不行。 就算能用也用不多长时间触点就烧坏了,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网友D:
短路拉弧造成的。查线路和电机的对地绝缘-----1000的兆欧表

网友E:
应该是电机有问题,检查电机。

网友F:
1电机选接触器要按额定电流选,还要大一些。

2检查一下电机接线。

3测量一下电源电压。

网友G:
检查一下电动机的功率:

频繁启动时接触器的额定功率要加大

再就是选用质量好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