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现场位于地下室,采集信号要通过无线网络发出,但现场信号弱,怎么办?

楼主(2010-07-23):
我们在多个现场通过工控机采集现场设备数据,数据通过插在USB口的3G上网卡发送到互联网服务器端。

现在情况是有一个现场位于地下室,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网络信号都比较差,采用加装一条有源的USB延长器(两个匹配的延长器中间是二十米左右的网线),3G上网卡位于地下室门外进行信号的收发。

按上述解决方法,上网卡工作不稳定,出错时提示“无效设备”,“USB无法找到”等。

请教还有什么手段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A:
3G上网卡没天线吗?

网友B:
弄外置天线的3G上网卡,天线弄高增益的。

网友C:
首先明确usb上网卡就是个民用产品,用在工业现场就不会很稳定的。长时间工作肯定扛不住。建议使用串口的工业3G modem,天线也可以使用专用的加长高增益天线。

F1503 TD-SCDMA 3G MODEM

http://www.four-faith.com/product_more.asp?ArticleID=239

F1603 CDMA2000 1X EVDO 3G MODEM

http://www.four-faith.com/product_more.asp?ArticleID=238

楼主:
好,还有其他建议吗?

网友D(2010-12-14):
现在很多数据采集卡都有无线功能,研华前几天给的一本资料上就要无线功能,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E:
你好:

       我的手机号码是:15895820937,我们可以通过电话交流、探讨,因为我们也是做这块的!

网友E:
加一个直放站在地下室?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可以使用3G工业级无线路由器,可以联系我们进一步详谈。

北京华讯威达通信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凯旋城B座三单元1905
Phone:8610-59273140/41/42
E-mail:sales@huaxun.com
网址:www.huaxun.com

网友G(2011-02-17):
俺滴娘来!怎么这么多广告啊!楼主可以用3G无线路由试试!

网友H(2011-03-24):
问题如果没有解决 请加我QQ5673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