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smann光伏专用熔断器在太阳能光伏汇流箱的应用

楼主(2010-07-23):
太阳能光伏汇流箱的保护器件选用和优选型号组合

编写:天正恒业电器 编辑:李忠良

太阳能光伏汇流箱是晶硅电池板或薄膜电池板收集太阳能后集散扩充能量的关键转换环节,在连接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它集采集、监控、基本保护、防雷先期监测的功能单元。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拓扑图

太阳能光伏汇流箱术语解释:
太阳能汇流箱,太阳能光伏汇流箱,光伏阵列防雷汇流箱,太阳能发电汇流箱,光伏发电汇流箱,光伏防雷汇流箱,太阳能光伏防雷器,光伏防雷器箱均为该称谓。

基本功能介绍:
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为了减少太阳能光伏电池阵列与逆变器之间的连线,根据《SJT 11127-1997 光伏(PV)发电系统过电压保护-导则》和《GB/T18479-2001地面用光伏(PV)发电系统概述和导则》以及光伏系统的特点,结合防雷系统设计。用户可以将一定数量、规格相同的光伏电池串联起来,组成一组组光伏串列,然后再将若干组光伏串列并联接入光伏汇流箱,在光伏汇流箱内汇流后,通过直流断路器输出,与光伏逆变器控制系统配套使用从而构成完整的光伏发电系统,实现与市电并网。

选用参考的几个重要数据和推荐成熟可靠品质的选型:

1、可同时接入多路太阳能光伏阵列,每路电流最大可达10A,能满足不同用户需求;
2、配有太阳能光伏直流高压防雷器,正极负极都具备双重防雷功能
选 用 品 牌:德国盾牌 光伏专用防雷器
选 用 型 号:DG M YPV SCI 1000 (不含通讯)或DG M YPV SCI 1000 FM (含通讯)
选 用 要 求:低压电气设备电涌保护,使用符合IEC 60364-7-712:2002-05(关于光伏系统的安装)的要求。结合断路器和短路保护装置,提供安全的电气隔离保护,防止直流电弧引起火灾
3、采用专业直流微型断路器,直流耐压值不低于DC1000V,安全可靠;
选 用 品 牌:ABB 直流微型断路器
选 用 型 号:S260UC-C10/4P 产品 分段能力10KA 脱扣特性:C
使 用 方法和介绍:4P正负两极串联使用,产品采用特殊的磁吹及灭弧系统,可迅速分断直流配电系统的故障电流。适用于直流440V(多级)低压配电系统的过载和短路故障保护。其中两极串联电压可达到880V。可满足用户特定需求。
注 意 接 线方式: + 进 — 出为正极回路接线;— 进 + 出为负极回路接线。
注意:电流设计超过50A时,必须考虑采用负荷-隔离开关
建议选用型号:

(1)(进口)法国Socomec产品 LS(SIRSO) 125A/4P 每两级串联使用
符合特性: IEC60947-3/GB14048.3-2002标准
(2)(国产)邢台慧能电器产品 HNS-125 4P-11-1 每两级串联使用
符合特性: IEC60947-3/GB14048.3-2002标准
4、采用专用直流熔断器安全保护装置;
选用品牌:Bussmann光伏专用熔断器
选 用 型 号:PV-10A10F (根据需求容量范围值8~15A可选)需求更高电流值时可咨询我们。
可选配安装方式:

(1) 标准通用卡轨安装熔座/CHMED x1只
(2)PCB线路板焊接管脚座/1A3400 x2个
额定电压:直流耐压值DC1000V
符合标准:UL512、CSA、IEC60947-3和IEC60269
5、采用基于以太网远程数据采集模块(通讯需求时可选)
选 用 品 牌:研华科技ADAM
选 用 型 号:ADAM-5000 + 传感器
选 用 要 求:分布式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采用RS-485和LAN两种总线类型,前端出线,导轨安装,协议为ASCLL码命令/相应、MODBUS或MODBUS/TCP三种方式。ADAM-5000系列为数据采集器,适合信号点分布,布线困难,尤其擅长模拟量信号采集,是PLC的低成本补充,提供的驱动程序适合多数组态软件,也方便自主用VC、VB开发。
6、采用供给分配直流开关电源(通讯需求时可选)
选 用 品 牌:瑞士佳乐
选 用 型 号:SPD2460 120~370/DC24V 2.5A
选 用 要 求:输出电压:24 输出电流:2.5A
电压范围:宽电压90-265,120-370
工作温度:-10至71度, DIN导轨安装 弹性端子
特殊参数:可调输出电压,内部干扰滤波,短路保护,过载保护,
输出"电源OK"直流,电压信号(仅24VDC型)
外 形 尺 寸: 90*40.5*115
符 合 标 准: CE,UL,TUV,CSA
7、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传感器及监控显示模块对每路的电流进行测量和监控,可以远程记录和显示运行状况,无须到现场;
  8、防护等级要求:达到IP54,满足室内或配电柜内安装的使用需求;
9、安装维护简单、方便,使用寿命长。
10、汇流箱在实际使用和设计中根据需求有:8组串、16组串、32组串之分类。
技术参数
  1、电池串列最高输入电压:DC1000V
  2、电池串列输入电流:10A
  3、输入回路数:按要求配置
  4、熔断器额定电流:10A
  5、最大输出电流:N×10A
6、防雷模块主要技术参数(如下表)
产品名称 型号 规格 光伏阵列输入电压范围(V) 光伏阵列输入路数 每路最大电流(A) 输出端子规格(max) 防护等级 环境温度 环境湿度 防反装置 状态指示及雷电计数 数据采集模块 无线数据传输单元 计算机监控软件
太阳能光伏防雷汇流箱 PVP 4 DC24-1000 4回路 10 UK10N 54 -25~+60 0~99% 选配 选配 选配 选配 选配
安装使用
  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安装,在阳光下安装接线时,应遮住太阳能光伏电池板,以防光伏电池的高电压电击伤人;
  将光伏防雷汇流箱按原理及安装接线框图接入光伏发电系统中后,应将防雷箱接地端与防雷地线或汇流排进行可靠连接,连接导线应尽可能短直,连接导线截面积不小于16mm平方多股铜芯导线。若超过1.2米以上应考虑加大导线截面积,。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4欧姆,否则,应对地网进行整改,以保证防雷效果。安装完成检查无误后方可投入使用。
  输入端位于机箱的下部,注意与光伏组件输出正负极的连线核对后在接线,用户接线时需要拧开防水端头,然后接入连线至保险丝插座,然后拧紧螺丝,固定好连线,最后拧紧外侧的防水端头。
  输出包括汇流后直流正极、直流负极与地,接地线为黄绿线本。用户接线时需要拧开防水端子,然后接入连线,然后拧紧螺丝,固定好连线。
  光伏防雷汇流箱勿需特别维护,为防止防雷模块失效,应对其工作状态作定期的检查和巡视。特别是雷电过后,应及时检查。如发现面板上的故障指示灯由“绿色”变为“红色”时,请及时验证并更换。
  应定期检查保护熔断器,防止熔断器熔断后电池板处于开路状态,光伏电池电能不能输出;
  输入输出均不能接反,否则后级设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其它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