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220VAC变为380VAC?

楼主(2010-07-23):
家里有一台设备,要用3相380VAC,但照明用电都是220VAC,请供电部门拉线,他们说这样那样不能拉。现请教,要用哪些电器元件才能把220VAC变为380VAC。这些元件是些什么品牌?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貌似是做不到的。。。。。。。。。。。。。。。

期待专家给出确切答复。

网友B:
购卖一块变频器就可以了,要选型的啊

网友C:
可以用输入220V输出380V的变频器

带动你的设备

网友D:
楼上两位正解,这个是最可靠,最经济的办法。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指点。不知有没有哪位前辈用过这种变频器,把单相220V变为三相380V的变频器?是何品牌?

网友E:
台达变频器AC220V我见过

网友F:
楼上的都不正确,因为变频器没有升压的功能。

网友F:
最好的办法是向电力部门申请三相电,投资小可靠性高; 没办法可以用先升压然后用变频器逆变出三相电,然后滤波成正弦,这种办法投资比较大,可靠性低。

网友G:
你笨啊 你自己不会买个4股线 自己接啊 ~~~~~

楼主:
我家门口的电只有单相,去哪儿拉线啦?

网友H:
拉线是最省事最安全可靠的办法,没有三相可以向电业局申请;其次是按照9喽我的方案,投资达成本高,运行起来损耗也大,不建议采用

网友I:
楼主的设备是什么呢,可否明说?这样大家共同想办法啊!

网友J:
如果是电机可以用变频器,小于4KW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K:
临时用的话跟楼上楼下借另外两相的电源啦。长期用的话没有很好的办法了。

楼主:
大家都吃过豆腐吧,就是用这个设备把黄豆磨成豆腐的。

网友K:
那就最好用一二百块钱改线路。然后重新买一个单相电机了。

网友L:
用输入220V输出380V的变频器加三相220V/380V的变压器可以实现。但成本较高

网友L:
用输入220V输出三相220V的变频器加三相220V/380V的变压器可以实现。但成本较高

网友K:
楼上的搞错了吧。应该是

输入220,输出380的变压器。

输入380的变频器。

吧。

你的变压器想接去哪里啊?变频器的输出接什么啊?

是变频器输出给变压器然后升压给电机 不?

不如这样:买台发电机啊。(混账。开玩笑。)

控制线路加个变压器升压到380。线路不用改了。电机买个单相电机,要改动力线路。

如果自己不懂的话整台机的电器全改了。电机是换定的了。好过你买个大变压器和变频器啊。哪头大哪头小啊?变压器加变频器起码两千块的啊,而且线路还是要改。我换个电机几百,控制改了两百。才多少。旧电机还可以买一百几十。

你要是懂电器的,更好,更少。可能连电机都不用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错了,好像没有输入220V输出380v的,只有220V\220V的变频器。

可以用输入220V输出380V的变频器

带动你的设备

网友N:
用单相变频直接驱动算了

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可以接三相380V的电机的,就是劲小点

网友N:
楼主也不说电机是多大的

网友O:
用变频器最好了,用三角形接法接电机。

台湾艾可(ACRO)导轨式开关电源中国大陆总代理。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www.szdos.com

网友P(2020-06-10):
市场上有220V单相输入,380V输出变频器啊,220v转380V变频器 看这里

http://szkarda.com/cn/product/products-4-48.html

网友Q: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6%96%B0%E9%87%91%E5%AE%9D%E6%89%93%E7%89%8C%E6%8D%A2%E7%A0%81%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6%96%B0%E9%87%91%E5%AE%9D%E5%A4%96%E8%81%94%E9%83%A8%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6%96%B0%E9%87%91%E5%AE%9D%E6%80%BB%E5%8E%85%E5%8A%9E%E4%BA%8B%E5%A4%84%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6%96%B0%E9%87%91%E5%AE%9D%E7%99%BE%E5%AE%B6%E4%B9%90%E9%A1%BE%E9%97%AE%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5%AE%A2%E6%9C%8D%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7%BB%8F%E7%BA%AA%E4%BA%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9%99%85%E5%AE%98%E6%96%B9%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9%A6%96%E9%A1%B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6%89%8B%E6%9C%BAH5APP%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7%94%B5%E8%84%91%E7%BD%91%E5%9D%8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H5%E7%BD%91%E9%A1%B5%E7%89%88%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7%9C%9F%E4%BA%BA%E7%8E%B0%E5%9C%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9%BE%99%E8%99%8E%E6%A3%8B%E7%89%8C%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AGH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7%AD%BE%E5%8D%9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5%A8%B1%E4%B9%9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5%AE%98%E6%96%B9%E5%92%A8%E8%AF%A2%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5%AE%9E%E4%BD%93%E5%A8%B1%E4%B9%9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5%BC%80%E6%88%B7%E4%B8%AD%E5%BF%83%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VIP%E7%BB%8F%E7%BA%AA%E4%BA%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6%89%93%E7%89%8C%E6%8D%A2%E7%A0%81%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6%80%BB%E5%8E%85%E5%8A%9E%E4%BA%8B%E5%A4%84%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5%A4%96%E8%81%94%E9%83%A8%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7%99%BE%E5%AE%B6%E4%B9%90%E9%A1%BE%E9%97%AE%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6%B2%99%E5%9B%BD%E9%99%85%E6%89%93%E7%A0%81%E9%87%8F%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5%AE%A2%E6%9C%8D%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7%BB%8F%E7%BA%AA%E4%BA%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9%99%85%E5%AE%98%E6%96%B9%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9%A6%96%E9%A1%B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6%89%8B%E6%9C%BAH5APP%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7%94%B5%E8%84%91%E7%BD%91%E5%9D%8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H5%E7%BD%91%E9%A1%B5%E7%89%88%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9%BE%99%E8%99%8E%E6%A3%8B%E7%89%8C%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7%9C%9F%E4%BA%BA%E7%8E%B0%E5%9C%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AGH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7%AD%BE%E5%8D%9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5%A8%B1%E4%B9%9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5%AE%98%E6%96%B9%E5%92%A8%E8%AF%A2%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5%BC%80%E6%88%B7%E4%B8%AD%E5%BF%83%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5%AE%9E%E4%BD%93%E5%A8%B1%E4%B9%9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VIP%E7%BB%8F%E7%BA%AA%E4%BA%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6%89%93%E7%89%8C%E6%8D%A2%E7%A0%81%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6%80%BB%E5%8E%85%E5%8A%9E%E4%BA%8B%E5%A4%84%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5%A4%96%E8%81%94%E9%83%A8%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87%91%E5%B1%B1%E8%A7%92%E5%9B%BD%E9%99%85%E7%99%BE%E5%AE%B6%E4%B9%90%E9%A1%BE%E9%97%AE%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5%AE%A2%E6%9C%8D%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7%BB%8F%E7%BA%AA%E4%BA%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9%99%85%E5%AE%98%E6%96%B9%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9%A6%96%E9%A1%B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6%89%8B%E6%9C%BAH5APP%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7%94%B5%E8%84%91%E7%BD%91%E5%9D%8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H5%E7%BD%91%E9%A1%B5%E7%89%88%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7%9C%9F%E4%BA%BA%E7%8E%B0%E5%9C%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9%BE%99%E8%99%8E%E6%A3%8B%E7%89%8C%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AGH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7%AD%BE%E5%8D%9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5%A8%B1%E4%B9%9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5%AE%98%E6%96%B9%E5%92%A8%E8%AF%A2%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5%AE%9E%E4%BD%93%E5%A8%B1%E4%B9%9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5%BC%80%E6%88%B7%E4%B8%AD%E5%BF%83%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VIP%E7%BB%8F%E7%BA%AA%E4%BA%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6%89%93%E7%89%8C%E6%8D%A2%E7%A0%81%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6%80%BB%E5%8E%85%E5%8A%9E%E4%BA%8B%E5%A4%84%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5%A4%96%E8%81%94%E9%83%A8%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7%8E%89%E5%92%8C%E5%9B%BD%E9%99%85%E7%99%BE%E5%AE%B6%E4%B9%90%E9%A1%BE%E9%97%AE%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5%AE%A2%E6%9C%8D%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7%BB%8F%E7%BA%AA%E4%BA%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9%99%85%E5%AE%98%E6%96%B9%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6%89%8B%E6%9C%BAH5APP%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9%A6%96%E9%A1%B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7%94%B5%E8%84%91%E7%BD%91%E5%9D%8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H5%E7%BD%91%E9%A1%B5%E7%89%88%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7%9C%9F%E4%BA%BA%E7%8E%B0%E5%9C%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9%BE%99%E8%99%8E%E6%A3%8B%E7%89%8C%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AGH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7%AD%BE%E5%8D%95%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5%A8%B1%E4%B9%9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5%AE%98%E6%96%B9%E5%92%A8%E8%AF%A2%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5%AE%9E%E4%BD%93%E5%A8%B1%E4%B9%90%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5%BC%80%E6%88%B7%E4%B8%AD%E5%BF%83%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VIP%E7%BB%8F%E7%BA%AA%E4%BA%BA%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6%89%93%E7%89%8C%E6%8D%A2%E7%A0%81%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6%80%BB%E5%8E%85%E5%8A%9E%E4%BA%8B%E5%A4%84%E9%A3%9E%E9%B8%BDl8l88O22223

https://www.sina.com.cn/mid/search.shtml?q=%E7%BC%85%E7%94%B8%E9%94%A6%E7%A6%8F%E5%9B%BD%E9%99%85%E5%A4%96%E8%81%94%E9%83%A8%E9%A3%9E%E9%B8%BDl8l88O2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