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8AD程序处理

楼主(2010-07-23):
FX2N-8AD直接挂在主机后,读取0-10V电压信号数值,看了手册后还有有点不明白

在特殊模块手册上第43页9.2实例是否可以直接使用?那个偏移和增益处理程序是否可以不要?

网友A:
实例可以直接使用的,增益和偏移如果你只是单独的读取0--10V电压的话基本上不需要

根据你的需要可以在实例中添加你所需要的控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