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更换驱动板问题,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07-23):
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   驱动板通用吗?就是外观一模一样的驱动板。

想了解一下 更换了是否要设置什么参数 或者跳什么线。变频器功率好像90KW的

谢谢好心人帮助。

网友A:
驱动电路结构和电流检测部分电路应该或多或少是有点差别的吧

网友B:
如果外观一样的话,重要的是驱动IC是一样的话,那么电流检测是电阻是要更改的,具体的就要看实际情况了

楼主:
有人和我说 要短接哪里就好了  现在手里没板子   还是不懂

网友C:
程序一样的话,要修改功率等级参数和死区区间

网友D(2010-08-23):
有些机器的板子是通用的,只需要更改跳线!!!

北京东恒通达科技有限公司(ABB代理商),专业精修ABB变频器!维修服务技术领先。反应快速!质优价廉的绝对优势,竭诚为各行业广大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传动产品!

电话:010-88685709

联系人:郭亮

手机:13701073205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大街80号A座208.210室

邮编:100040

邮箱:xyq657422@yahoo.com.cn
网址:WWW.DHTD.COM.CN

网友E:
参数组输入密码,更改功率等级,断电再上电,输入电机铭牌参数,做励磁辨识,拷贝下应用参数设置,完事。

网友F(2010-11-25):
是要改跳线的的,这个我知道的,哈哈

网友G:
我买了一块2,没有改,直接用了。

网友H(2012-07-23):
在板上有有几个焊点要旱。也有不用旱的。其他都是一样,什么都不用改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一块2,没有改,直接用了。

那是你运气好

网友J:
驱动版你指的是RINT。型号是多少

网友J:
驱动版你指的是RINT。型号是多少。型号一样就可用啦。不一样的话,按版上容量跳线短接就OK.

刷程序改功率是换RMIO

网友K:
如果是ABB原装的,在盒子内部有张说明,R5以上的机器按照说明改成相应的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L:
都是高手呀,回答的都很精彩

网友M:
ABB ACS 800 系列变频器
轻松调试:内含启动引导程序,令您调试易如反掌;自定义编程:内置可编程模块,犹如PLC令您发挥自如;体积小巧:内置滤波器,斩波器及电抗器、性能卓越。
·ACS800-01 壁挂式单传动
ACS800-01单传动的防护等级分为IP21和IP55,使用电机的功率从1.1kW到110kW。其内部都配有扩展选项。包括抑制谐波的电抗器、传动保护设备、I/O扩展、具有启动向导的用户控制盘和低噪音冷却风扇功能。此外,模块内部还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可供用户使用。

·ACS800-04 单传动模块
ACS800-04/U4 是一个用于控制交流电机的传动模块,它的防护等级是IP 00,可托动至560kW的电机。它具有的许多优点使其成为嵌入式设计的最佳选择。主电缆的输入端位于模块的顶部,而电机电缆端则位于模块的左侧。安装方式有壁挂式或落地式,以及左右互换出线式,可满足用户的多种需要。

·ACS800-07 柜体式单传动
ACS800-07是专为工业场合设计的柜体式单传动。它具有结构紧凑、功率范围广的特点,2800kW传动的宽度仅为3.2米。并且可以提供IP21,IP22,IP42,IP54几种防护等级。
ACS800-07提供了多种标准化的选件以适应各种不同的应用场合,从进线接触器到电机防误启动保护器ATEX。并可以通过在标准产品上 加装附加件来确保满足客户的应用要求。

网友H:
我是ABB的变频器的维修。ABB的驱动板有些要跳线,有的不用,只能看你原来的跳了没有。关于跳线的资料我有。如有需要我的QQ:18734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