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常见问题解答之一

楼主(2010-07-23):
1 CX-ONE的软件是正版的,现在无法把该软件卸载掉,已经把CX-P和CX-Server删除。但电脑上依然有该软件?

在CX-ONE的第三张安装盘里面有个remover文件夹中,该文件夹中有个执行文件,用该文件删除CX-ONE相关软件。或者在安装新CX-ONE软件的时候,会提示需不需要卸载原先的软件,点击是。软件会自动卸载原先的软件。

2 常断标志P_OFF有什么作用?

一般用于程序调试过程中,如果有一段程序,暂时不想要执行,但是又不想删除时,可以在条件前串入P_OFF。

3 CP1H怎么设置部分程序加密?

CX-P里可以把程序作几个任务,每个任务可以单独作任务读保护。然后在新程序-右键-设置任务读保护密码

4 CX-P软件打印梯形图,遇到换页时会出现一条内的程序被分割成前一张纸和后一张纸各显示一半,如何解决?

因为客户打印设置中用的是梯形图打印,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打印结果。此时需要设置成打印布局,且布局设定中“条内断页”前的勾去掉即可。

5 样本上LY系列的继电器,2极的电气寿命是40万次,1、3、4极的电气寿命是16万次,为什么2极的寿命比1、3、4极的要高?

电气寿命参数是根据接点额定负载给出的:

1C的接点额定电流是15A (AC250V)

2C,3C,4C的接点额定电流都是10A (AC250V)。

所以,当1C接点的电流降到10A的时候电气寿命是和2C的寿命差不多的。(另外:3C,4C和1C,2C的额定规格不同是因为3C,4C的接点多,工艺上面布局紧凑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