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60ES plc疑难故障?

楼主(2010-07-23):
台达60ES plc机台现场出现x20-x43没有输入信号(输入信号指示灯不亮),从机台现场拆下到维修间工作台做检测,发现X20-x43输入显示正常,再次装到机台现场,依旧出现X20-X43没有输入信号,真的纳闷啊!之后叫供货商拿去维修,修理了3回故障依旧。而在昨天,本公司又出现60ES plcX20-X43没有输入信号的同样故障。在此,首先声明跟程序没有关系,跟机台外部的线路没有关系。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本人qq:455904113.电邮:sunyoungdl@163.con

楼主:
台达的高工在吗?给点意见吧

楼主:
看来搞工控的都不肯把关键的问题公之与众?或者没有遇到此类问题?难道真正的高手根本没有存在?只是一种传说。。。。?

网友A(2010-08-29):
60ES机种有问题,我也见过类似情况,只不过反映在Y点,

网友B:
高手也不能乱说的

有些情况不看现场不好说

网友C:
請檢查一下給X20-X43供應的24付電源是否正常,或者你把PLC拆下來,將S/S接+24V,然后用根導線和-24V連在一起看看點是否亮,注意了,-24V和+24V必須是同一個電源!也可以用PLC的輸出電源試,開關量很少出問題的!

网友D:
只做干接点输入会不会亮?是不是PLC的24V和输入信号没有共地?

网友E(2010-10-02):
检查输入电压问题  程序里面有问题也不会影响到X点~

看看PLC的设置  有个地方设置滤波时间看下

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应该是你外部线路问题   比如到了输入点的电流就很小了 (可能性很小)       到了输入点的电压降低了   或者某个地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