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驱动控制器一个电机如何用两个编码器反馈

楼主(2010-07-23):
系统是这样的:FWA-CLM1.4-LA1-01VRS-MS下面挂两个DKC11.3-040-7-FW驱动器,其中一个轴的皮带运行距离和物料之间打滑造成定长不准,想再物料上加个编码器做校验反馈,可以吗,怎么实现。

楼主:
AX23及B016~B019参数怎么设,要纠偏是否必须配DEF卡?

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不知道解决没有,如果没有我可以帮你解决,我的QQ号是416018474,手机是13816815274,随时恭候

网友B:
B016是允许外部编码器使用的参数,它的第二位数字0,表示屏蔽掉外部编码器,数字为8时,使用外部编码器。

我这里外部编码器经常报警,我就把外部编码器屏蔽掉

网友C(2010-08-31):
可以很方便的实现, 你只要再外部加个编码器当作测量轮用通过B 参数设定就可以,详细解决方案,请联系 keyhow@126.com, 上海齐浩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本公司对BOSCH REXROTH ,Indramat 的产品具有相当的技术水平。

网友D:
用一个位移传感器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