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2跟永宏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0-07-23):
GP37W2跟永宏PLC前几天能通讯,而且之后参数都没改动, PLC的通讯口没有问题,现在却一直连不上(PORT 0),GP显示 02:FE,PLC那边的RX TX灯都没有显示,参数设置没有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啊?

跟PORT 1联机的话却显示的是02:FF,”plc  not connect“,这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GP那边接口有问题要怎么检测?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啊!

网友A:
这个37W2的通讯口很容易坏,你可以找一个DB25针的插头来自检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了没什么别的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37W2的通讯口很容易坏,你可以找一个DB25针的插头来自检

你好,这个自检要怎么做呢?自检什么结果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可以Q我:358934693,谢谢!

网友C:
触摸屏或PLC有问题的可以联系我哦~~~QQ1162147905    15801639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