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485数据丢失问题,跪求达人!

楼主(2010-07-23):
在一台PC与一台PLC通讯过程中,采用的是RS232转485的有源转换器,带屏蔽的双绞线进行连接,采取的是屏蔽层一端接GND,另一端不接。通讯距离15米到20米,开始几个个月运行正常,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常出现数据丢失现象,(多个项目普遍存在)跪求高人解答····

网友A:
数据丢失你是怎么确定的?下达的指令不执行?还是接受数据老中断?

如果通讯状况不好的话,是容易出现通讯效率不高的情况,解决的办法有线路的优化、降低波特率、增加重复次数等。

网友B:
感觉像是缓存区溢出,你看看是否数据量太大了。

换成RS485转以太网的看看。

或者换个好点品牌的RS232 /485的转换器看看

网友C:
先不着急,可以使用串口调试软件监视数据报文。另外通讯线请使用专用的通讯线

网友D:
RS232/RS485转换器是一个电平转换设备,只要质量好,它不会导致数据丢失的,看看是不是其他原因

网友E(2012-08-08):
RS232理论距离15米,会不会是距离长了容易受干扰?

网友F: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456。
9:豪克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