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15过流继电器在双梁桥式起重机中的作用 以及总过流继电器的调节尺度

楼主(2010-07-24):
请教各位师傅下 JL15过流继电器在双梁桥式起重机中的作用 以及总过流继电器的调节尺度 也就是公用相线上的过流 电机是绕线转子式电机  是否和并联多台电机的保险选用一样呢

网友A:
作用:过流继电器,顾名思义是电动机启动或运行中,电流过大时起保护作用,断开控制回路,切断电源,保护电动机。

由于起重机电动机的工作制为S3,接电持续率为40%,所以不建议采取过热继电器做保护。

至于调节尺度,一般不需要调节,出厂时已经调节好的,即在大于或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6倍时,在3S内动作比较合理,也有设置在2。5倍电流时动作的,但是时间稍长,约6S左右。一般不要求这么做。

网友B:
一般选好相应电流等级的不需要再做调节,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网友C:
JL-15是单相电流保护,用在电机保护上可靠吗?

像三相电机的过载和缺相保护用ZHRA2保护啊,这样是不是缺相很简单就可以看出来,价格也不高,ZHRV1系列电压保护器也可以保护电源电压缺相,故障原因一看就知道了

QQ573719277,可以深入交流

网友D:
一般整定值设在所有电机额定电流2的.5倍,不能用三项的过流的,因为有公用线的,只能用过流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作用:过流继电器,顾名思义是电动机启动或运行中,电流过大时起保护作用,断开控制回路,切断电源,保护电动机。

由于起重机电动机的工作制为S3,接电持续率为40%,所以不建议采取过热继电器做保护。

至于调节尺度,一般不需要调节,出厂时已经调节好的,即在大于或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6倍时,在3S内动作比较合理,也有设置在2。5倍电流时动作的,但是时间稍长,约6S左右。一般不要求这么做。

出厂值要根据使用情况而定啊,如果起不到保护左右,要调小,否则调大的。2.5倍式基准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作用:过流继电器,顾名思义是电动机启动或运行中,电流过大时起保护作用,断开控制回路,切断电源,保护电动机。

由于起重机电动机的工作制为S3,接电持续率为40%,所以不建议采取过热继电器做保护。

至于调节尺度,一般不需要调节,出厂时已经调节好的,即在大于或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6倍时,在3S内动作比较合理,也有设置在2。5倍电流时动作的,但是时间稍长,约6S左右。一般不要求这么做。

“出厂时已经调节好”的意思,我的理解是起重机厂家已经根据电机额定电流的6倍整定,在实际电流大于这个整定值,3秒内动作。但是,如果说JL15型设置在2.5倍时动作,这个方法,“一般不要求这么做”,我不赞同。

可能我的思维落后了,请SMILE大哥解释下,设置2.5倍不合理的话,真的确实应该全国推广JL15型设置在6倍额定电流值的做法啊,我是说真的,没其他意思

网友E:
是不是比较靠前的起重机厂家都这么做法啊,

或是实践证明了?

网友E:
今天我又查了一下手册,

SMILE刘工讲的6倍整定其实应该指的JL12型的,它在6倍额定电流时,3秒内动作。

JL15型的是电流瞬间动作的电磁式继电器,0.8-3倍可调。

这个出厂应该指的出生产这个继电器的厂。什么6倍,2.5倍动作时间都是JL12自身的特性。

网友E:
总的过流JL15型的整定,按那个什么起升电机的额定电流2.25倍加大、小车电机的额定电流之和。

比如108A的计算值,用JL15型的可以选60,80,100等型号。选接近这个值的线圈电流,动作可靠些,如选100A的。

以上我的观点,不对地方,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