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吊启动自己跳闸

楼主(2010-07-24):
龙门吊启动自己跳闸还有就是启动后龙门吊往一个方向行走,还有就是天车不动,我是新手可能说的不清

网友A:
电气系统采取什么控制。普通,PLC等,说明白一点。

楼主:
老大你问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呀,原来都通过变频器没这些毛病,行走重新改了下线路没通过变频器,然后又装了个遥控救出现这些毛病了

网友B:
既然龙门吊启动自己跳闸怎么又会发生启动后龙门吊往一个方向行走?

描述的时候尽量说清楚一点。比如以前是怎么个样子,改造了那些地方,改造后出现什么情况,怎么诊断处理的,处理后的情况,现在存在的问题故障。

你描述的越清楚,别人才好回答。

看病还讲究个望闻问切呢,是不?

网友C:
那可能是加的摇控出了问题吧。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网友D:
问题出在遥控器上,遥控器有一个点处于通电闭合的状态,你用的什么牌子的遥控器?把遥控器的电源线,控制电源线都拆了,你再送电试下行车是否正常

网友D:
加我QQ也行,552997926

网友E:
问题出在上帝上,上帝心情不高兴,就搞点麻烦给你,

请联系上帝,QQ1234567

网友F:
启动后龙门吊往一个方向行走,因为里面有地方碰线了,或者接触器的触器的主触点粘信了,松不掉。

网友G:
缺相了,我原来就遇到过!

网友H(2010-09-28):
线路改乱了,重新整理,若改行走为非变频,应独立成系统,另外遥控系统与原系统的匹配及线路设计可能有问题。

网友I(2011-08-26):
是不是遥控器控制的?

网友J(2017-05-20):
引用 网友B:
既然龙门吊启动自己跳闸怎么又会发生启动后龙门吊往一个方向行走? 描述的时候尽量说清楚一点。比如以前是怎么个样子,改造了那些地方,改造后出现什么情况,怎么诊断处理的,处理后的情况,现在存在的问题故障。 你描述的越清楚,别人才好回答。 看病还讲究个望闻问切呢,是不?

你好,我这边门吊合闸之后不做任何动作,过会主电就会跳闸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