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电机,电机轴感应电压400V

楼主(2010-07-24):
变频器带电机,电机轴感应电压400V。有事吗?

如果用屏蔽线接电机,那屏蔽线接地吗?一端接地还是两端接地

网友A:
电机没接地线吗?

楼主:
电机就引出3颗线,电机外皮有绝缘漆。接地没有什么用处

网友B:
变频器带电机,电机轴感应电压400V,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没有接地线,接了地线一点问题没有了

网友C:
轴感应电压?第一次听说,不过,电机外壳都应该接地,对设备和人身都有必要,动力电缆屏蔽层也要接地

楼主:
把轴和地之间连接一个220V的小指示灯,很亮

楼主:
不过接一个40A的接触器线圈就不能带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