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到电机的电流是自生成的吗?

楼主(2010-07-24):
因变频器驱动电机,电机出力轴发热,出力轴的温度比外壳的温度要高许多。在论坛上请教前辈们,回复是变频器到电机的电流太大。从变频器监视电流0.5A?此时电机是空载。电机铭牌上的电机是三相220V,1.05A;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2.6A。电机是1/4HP(约为186W)。I=P/U=186/220=0.845A。为什么变频器监视电流0.5A(空载)?这样的话电流不是所说的太大。是不是要用万用表测实际电流?三相跟测单相一样吗?把表串入三相中的任一相吗?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要用万用表测实际电流?万用表测实际电流不可以,用电流表测!

网友A:
把表串入三相中的任一相!

楼主:
请问刘老师,万用表不是也有测电流的功能吗?为什么不可以电流,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刘老师,万用表不是也有测电流的功能吗?为什么不可以电流,请指点!

1、万用表的电流档,一般在电子电路维修时使用;

2、万用表的电流档,一般在电力电路维修时不使用,电力电路的电流一般强,稍有不慎就会烧表;

3、万用表的电流档,一般在电力电路维修时不使用,电力电路的电流一般强,稍有不慎就会烧表,且电压高不安全;

网友B:
I=P/U??不对,三相电你的公式不对根号3呢,功率因数呢?

楼主:
请教刘老师,我新买的FLUKE233万用表,可以测交直流电压最大1000V,是自动量程的,电流可测10A,测最大20A ,可以持续30秒,这样我可以把表串入测电流吗?

网友A:
1、你不觉得用表笔去测量电流很不方便吗?

2、要将原电路断开,表笔接入,大电流,接触不好就出现高电压,就打火,影响测量接果;

3、用钳形电流表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