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口通过无线串口(RS232)与P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7-24):
我通过USB转RS232有了串口COM4,另一端是三菱A系列PLC编程口F940触摸屏的COM2(422口)相连,触摸屏上还有一个COM1是232的,

现在我通过一个两端母接头的9针连接线将COM4与触摸屏的COM1相连,用GX-developer编程软件可以正常通讯使用,

然后我购了两个科易连的无线数传模块1020U,一端连电脑的COM4,一个连触摸屏的COM1,波特率设定为9600,校验分别设了无,偶,奇均不能正常通讯,在触摸屏的测试画面上可以看到RD闪,可SD没有反应,也就是没有回应.

测试中我尝试将连触摸屏的模块的2,3短接,用串口调试软件可以正确收回发出的字符.

请高手能指点一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先谢了!!!!!

网友A:
给点个人建议:

1、PLC、无线模块、计算机端口参数的设置要一致;

2、计算机直连PLC,和计算机--无线模块----PLC的方式可能不一致,尝试将PLC一端的2、3对倒一下试试看。

楼主:
感谢饶歌,

1:PLC侧只知道是波特率是9600,其余参数看不见,

2:PLC一侧我也试过2,3对调,但不行.

网友B:
无线模块的延时太长 应该,读取个只能仪表的数据还可以,我也尝试过使用无线编程就不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昨天自己解决了,

先下了一个叫AccessPort131的串口监控软件,可以看到软件设置具体串口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校验类型,停止位等),据此设置好的,还是不行,后将两个模块各自的7,8引脚相连后,通讯正常!

网友C(2015-04-08):
楼主这个可行吗?我正准备搞咧

网友D(2017-11-15):
;楼主分享一下经验,我的FX2N-485BD 为什么接收的是发出的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