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无启动电容单相交流电机(220V)

楼主(2010-07-24):
下图是我见过最小的无启动电容单相交流电机(220V),不知是否还有比这更小的。拆机图面
中间是交流线圈。

网友A:
这是做什么用的?第一次见这么小的交流220V电机

网友B:
小巧,机器人上用的吗!

新麦子~!

网友:
有啊~!空调里面像有~!~!~!~

网友C:
这是个同步电机。空调导向风板摆动的,用的最多。

最常见的是鸿运扇上。

网友D:
这种电机风扇上比较常见,它有永久磁铁和一个线圈组成(线圈为定子,永久磁铁为转子)这种小电机在线圈加电的情况下可以转动,在无外加电源转动转子的时候线圈可以输出电压(可以发电)

网友C:
这又被楼上的说中了。真的能发电的。而且我亲自做过。一台机床改变频控制进给。手动进给的时候我用了这样的电机。(风扇拆下的)然后经过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阻分压。然后给变频器的模拟量。

结果……

当然ok啦。用手转动电机,变频器就转起来了。转的快进给就快。挺好。电阻分压非常重要,决定输出的线性。

网友D:
不用这么麻烦,只要把打湿用手抓住电机两根线转动电机就能明显感觉到电机的感觉了,它的输出电压很高,只是电流很小很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