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停转问题

楼主(2010-07-24):
直流电机时常停转,过一段时间后重起又能正常运转由哪些原因引起?

楼主:
请各位高手赐教啊!!

网友A:
请你把故障讲的详细一点,哪里用的直流电机,多大的,停转时电压有没有--------?你把问题讲清楚!

网友B:
“直流电机时常停转”

1、开路接触不良;

2、直流电机原因多为刷握、电刷、换向器的问题;

楼主:
对:caoguoping 关于

请你把故障讲的详细一点,哪里用的直流电机,多大的,停转时电压有没有--------?你把问题讲清楚!

内容的回复:

高频焊管机组用的直流电机,大概20KW,停转时有没有电压现在还不清楚.我估计是励磁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C:
做工控一定要细心,对电气设备故障要仔细检查测量,再做出判断,对症下药,该故障一是换向器或碳刷有问题,二是控制回路接触不良

网友D:
找二个灯泡,分别接电枢和励磁,电机停转时一看,便可判断是哪出问题了,在查就方便了

网友E:
我怀疑绝缘有问题......

如果点机过载,导致电机发热就会停 ,可以检查一下你的热过载保护 是否有问题。如果你用其他办法解决好了,希望你能拿出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谢谢

网友F:
新人来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