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管道光缆施工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7-24):
光缆是由塑料和玻璃纤维组成,非常脆弱,抗损坏能力差,但抗干扰能力强,就拿通信光缆来说,其通信容量大,每对纤芯可满足48万余用户同时通话,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有线通信手段。按有关规定计算,干线光缆阻断一小时所造成的损失高达上百万元
  光缆线路主要铺设在管道内(即管道光缆),每间隔一定的距离有一并孔、两井孔间每隔20米有“下有光缆”字样,每个井孔附近喷有井孔编号,两井孔间都有一定的标记,指示管道线路的走向。
  地下光缆是国家通信的命脉,地下光缆工程的质量必须得到保障。、在施工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和通信系统运行后的设备安全。
  在电力管道施工中出现的安全事故近年来呈上升趋势、缺乏对事故隐患的防范是事故增多的主要原因、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电力管道光缆施工过程中安全生产。防患于未然,是施工时应该特别重视的问题。
  电缆施工的场所、一般处于高压电力管沟中,高压电力管沟虽然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很难保证在这类场所作业人员安全的百分之百,对于施工单位而言,针对在电力管道光缆施工的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安全生产的教育,树立作业的安全意识。严格按有关规定规范操作。
  因为是在高压场地施工。为保证施工过程中的人员安全和保障通信系统运行后的设备安全,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光缆材料的选择勿节省
  根据光缆的特殊敷设环境、施工环境等,目前国内公司开发了不少新型光缆可供用户选择。
  1.全介质自承式光缆(ADSS)在确保同杆(塔)架设的输电线路安全的同时,采用耐电痕的特种护套料及芳纶纤维,确保光缆在强电场及大跨距时安全运行。
  2.复合地线光缆(0PGW)将光缆置于不锈钢管内,周围绞线或与铝包钢线绞绕、集通信与接地功能为一体,适用于新建电力线路或更换地线
  3.骨架式光纤带光缆将光纤带放入高密度聚乙烯挤制的骨架槽中,外包一层阻水带,然后挤制铝——聚乙烯粘结护套。此结构提高了施工效率,便于中途分支,而且光纤密集度高。
  4.阻燃光缆采用低烟无卤阻燃护套材料,使光缆具有优良的抗热老化性能,遇到燃烧时不延续且无有毒气体产生。
  5.防白蚁光缆特殊的防白蚁材料,使光缆具有坚固的外壳,有效防止白蚁的损害。
  6.干式.半干式光缆无需处理油膏带来的不便、迅速提高施工速度。
  7.多色护套光缆制造过程中.在外套上同时挤制三色色线,光缆同沟/同管道敷设时易于辨别。
  在电力管沟敷设的光缆必须选用非金属光缆、非金属光缆的主要特点是其中心加强构件和护套都是非金属材料制成。这样光缆沿高压电缆布放时。就不会有长导体产生的累积感应电压。这样在施工过程中就可以避免感应电压对作业人员的危害,同时,也可避免感应电压对两端设备的危害、
  现在各主要光缆厂商都可提供全非金属的管道光缆产品。中心加强构件一般采用FRP增强型玻璃纤维塑料,护套材料一般是聚乙烯或高密度聚乙烯,其价格仅比金属加强芯的普通光缆高5%~10%。
  非金属管道光缆产品虽然价格比金属加强芯略高,但其安全性能强出普通光缆很多,为安全计,光缆材料的选择显得特别重要。
  二、PVC管安装的位置应规范
  根据规程要求,通信光缆必须外套PVC(聚氯乙烯)管保护。考虑到电力电缆在管沟内的位置一般在底部,因此,为了保护光缆不受电力电缆施工、检修的影响,特别是避免在牵引电力电缆的过程中被拖断、拖伤,PVC管道一般装设在电力管沟侧壁上。
  为保证安装牢固,应使用Ω型镀锌管卡及直径不小于6毫米的膨胀螺丝固定PVC管道,管卡间距为2米,尽量安装在单管的中间位置。PVC管与管沟底部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40CM。
  PVC管道一般由长度为6米的单管接驳而成,接头应使用配套的接头。接口位置要涂专用胶水,确保连接牢固。
  三、 PVC管要保证搞破坏的强度
  PVC管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为保证具有一定的抗破坏强度,壁厚不得小于3毫米。除了进行现场测量、加压力试验外,还应在每个单项工程中对采用的PVC管现场采样送检并保留样本,以确保质量合格。
  四、颜色选择宜便于区分
  为便于维护检修人员区分,敷设通信光缆的PVC管道应尽量使用不同颜色,使通信管道与电力电缆之间、不同的光缆管道之间有明显的颜色区分。
  根据电力管沟的结构特点,每隔10米应挂设一个标示牌,上面清楚标出该管孔中光缆的用途、走向和芯数。
  五、管道转弯处须力0钢管防护
  为保证光缆的最小弯曲半径,在电力管沟的直角转弯处,PVC管道的弯曲角度应不小于110度。在实际操作中,一般采用沿对角边方式悬挂固定或沿对角沉底方式敷设。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电力电缆施工、检修过程中,如果保护不好,通信光缆可能会被电力电缆拖伤、拖断。根据实际经验,这种的现象主要集中在电力管沟的转弯处,因此,通信光缆与电力电缆交越时必须加钢管防护。
  在转弯位置做了上述防护措施后,基本可以避免光缆被拖伤、拖断的现象发生。
  六、开口位置、间距有讲究
  为方便穿放子管和敷设光缆,PVC管在电力管沟内必须设置开口。开口宽度为120CM,开口处必须设在电力槽道的井口位置或容易揭开水泥盖板的地方,并且地面有一定的位置可供施工人员站立工作。为保证顺利牵引子管和光缆,两个开口间距不能大于120米。
  七、被覆盖的槽道应扩槽做井
  对于一些被覆盖的槽道,管道敷设位置一定要经过现场勘察确认后,方可施工。对于沟深和宽在60CM以内的,在管道分歧点和接头点,应扩槽做井,井的大小应满足80×120CM。
  八、盘好的光缆余缆要固定扎紧
  施工中,光缆接头必须在电力管沟外制作,完成后,移入电力管沟安装。安装光缆接头盒时要特别注意:接头盒与盘好的余缆都要固定在管沟侧壁上,并且与转弯点距离10米以上。余缆一定要扎紧,防止松出的部分被电缆拖动,进而破坏接头。

根据已有的施工和运行经验,如果在电力管道光缆施工中能切实做到上述几点,那么从技术上就为施工的安全和质量提供了较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