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塑壳断路器远程控制开/关?

楼主(2010-07-24):
好像需要增加一个电动执行机构,就可以远程控制,不知道该执行机构大不大?

网友A:
塑壳断路器的电动操作机构一般是安装在塑壳本体上,能根据远程信号接通或分断电路,体积不算太大,具体可以查询相关品牌的资料

网友B:
630A的塑壳断路器电动装置部分才900多点,